五個MR16燈泡 DC12V暖白3wLED標酷幣

楼主(2017-11-20):
MR16燈泡  DC12V暖白3wLED
透鏡30度

結標時間:2017/11/23  21:00結標

寄貨方式: 7-11寄件60元

補充內容 (2017-11-22 09:05 AM):
MR16LED五個一標

网友A:
這種要買200-300很貴的....標到賺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要買200-300很貴的....標到賺到

沒有吧,網拍一顆30幾元而已

楼主:
30元???
一個 大約一百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吧,網拍一顆30幾元而已

淘寶或去中山買, 批發台幣低到10元都有
運費利潤還有屯貨本錢
零售就更貴了
好貨沒便宜
便宜沒好貨
特別現階段的LED燈
5個真要幾百的

楼主:
這燈泡在台灣出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燈泡在台灣出生的

現在的 LED 燈好好壞壞差很多,價錢也沒有以前貴.....

以前早期因為比較貴,作工跟用料也比較好...

看過早期東西的人都知道..........

你們倆個人所說的都對......只是在講的東西不一樣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燈泡在台灣出生的

我是看到這個
他是說台製,只是不知真假
特力屋賣菲利浦的5w的確要2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到這個
他是說台製,只是不知真假
特力屋賣菲利浦的5w的確要200多元

恩恩~~價格沒個準
不過我這LED當初定價很貴
大約是一年半前公司惡性倒閉了
我收到時那公司老闆的私人雜物
都跟貨物一起沒帶走
還在我這,人聽說不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價格沒個準
不過我這LED當初定價很貴
大約是一年半前公司惡性倒閉了

我是今年買了間中古套房才開始接觸MR16燈泡
只不過6個燈座內都是裝50W傳統高瓦燈泡,很耗電又會產生熱,實在很不環保

想換LED,特力屋整組的好貴啊,買不下手
網拍便宜貨也不太敢亂買,價差好大真是兩難

也不確定這種舊式燈座和變壓器能否直接換LED燈泡,能否指點一下
可以我也來標看看
2017.06.10-02 HOMEBOX買電源蓋板.油漆,看補漆筆.抽屜把手-10.jpg
2017.06.10-02 HOMEBOX買電源蓋板.油漆,看補漆筆.抽屜把手-11.jp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今年買了間中古套房才開始接觸MR16燈泡
只不過6個燈座內都是裝50W傳統高瓦燈泡,很耗電又會產生熱, ...

可以用...直接換過去就可以了...

傳統高瓦燈泡...50W鹵素燈泡是使用AC12V...所以經過一個變壓器(110-12v)就可以了

現今的MR16  LED燈...AC12V DC12...都可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到這個
他是說台製,只是不知真假
特力屋賣菲利浦的5w的確要200多元

你貼的這款12V杯燈....跟樓主貼的圖...等級差太多了...

買家只強調 1W LED是台灣製....其餘的配件??...很有可能是對案的...

光看那個鋁散熱片...效果...外觀..就差粉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直接換過去就可以了...

傳統高瓦燈泡...50W鹵素燈泡是使用AC12V...所以經過一個變壓器(110-12v ...

謝謝提供寶貴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貼的這款12V杯燈....跟樓主貼的圖...等級差太多了...

買家只強調 1W LED是台灣製....其餘的配件??... ...

好像真是這樣
只能說我被話數給騙了n_100|

网友B:
請問tsai5371兄,這是五個一起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tsai5371兄,這是五個一起標嗎?

是的!五個一標

网友:
這個我修過,會因為過熱,電容容量不見或燒燈珠。
10酷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今年買了間中古套房才開始接觸MR16燈泡
只不過6個燈座內都是裝50W傳統高瓦燈泡,很耗電又會產生熱, ...

分享一個經驗...

  感覺50W 很耗電
  不知發光率如何...
  有時候,耐不耐用,也很重要---以下是我的經驗

  十幾年前,我買中古屋,裝潢也是裝了一個嵌燈50W,在洗手台上方,
  每天開開關關,(印象中)不到半年,就出問題,一開始會不亮,手動一下,
  就又好了一陣子,後來換新的也是沒多久就出問題.
  我本身也是電子科出身,基本電學都不是問題,我拆下燈座跟你的一樣有變壓器.
  看了一下規格12V50W, 用最基本 P=IV來算 I=P/V=50W/12V=4.x 安培(A).
  一來是電流大,二來發熱高,容易在燈座上產生氧化(變黑),照成接觸不良.
  註: 你照的12V50W燈泡,右邊那支腳,已經氧化變黑了,當初我把它清一清
  又用了一陣子(幾天到幾周)---不是解決方法.

  十多年前,不流行LED,我也沒打算大改,換成別的燈座之類,最好是簡單又耐用...
  東找西找,我找到同規格50W,但是是直接吃110V(原本是12V),燈大小一樣,
  燈座(大小)就不用改.

  最後,我只小改了一下
  1. 省去變壓器
   因為新的燈泡是110V 50W,不需要變壓器直接110V電源.
   更省電,原本110V經過變壓器成12V,一般小變壓器轉換率80%左右
   當初省電不是主要問題---洗手台上方只有一個燈,故障很不方便.

  2. 工作電流變小
   電流變小, 50W/110V = 0.5A不到. 原本4點多變成0.5不到,相差8倍多.
   工作電流變小,接點氧化變黑照成接觸不良的機會也變小...

  3. 其他
  事情過太久,我也忘了,當初有沒有換新燈座,依我的個性是會換.
  嵌燈大小一樣,這一來不用換燈具,也不用再開洞...

  事實證明,後來我換成110V 50W(當時沒找到瓦特數更小的...)後,
  過了這麼多年就都沒換壞過.(已經10多年有了,中間有沒有燈炮
  壞掉換新,已經不記得了,有也只有一次吧...)

結論:
  1. 你可以試試 LED, LED還是比較省電
  2. 如果LED不夠亮或不理想,你可以試試換成110V/50W嵌燈
   記得 要拿掉變壓器,直接吃110V(如果能找到瓦特數更低,可能更好)

=========================================
後註:
  當初一開始,我對嵌燈 印象很不好,因為耗電又易壞,
  後來我改成,用對嵌燈(直接吃110V),其實它很耐用(上厠所開開關關),雖然它還是很耗電.
  我家十幾年來,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燈泡,都不知道因為燈泡(燈管)壞掉,
  換過多少次,但那個110V嵌燈,已經讓我忘記它了(都沒壞,不用買新的來換...)

  你有六顆嵌燈,耗電不小.
  如果是長時間整晚開著照明用的,可以考慮換成 同大小的LED燈, 或者改成T5燈管
  如果是要開開關關,又要原本嵌燈才夠亮,那可考慮改成110V的嵌燈.

网友:
我出15酷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個經驗...

  感覺50W 很耗電

感謝提供寶貴經驗

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對這方面概念還不多
沒標到的話,改天來去比較一下這種110v燈泡的差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謝提供寶貴經驗

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對這方面概念還不多

20 酷幣讓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 酷幣讓給你了.....

感謝draculaxx兄您的割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到這個
他是說台製,只是不知真假
特力屋賣菲利浦的5w的確要200多元

剛才已買了,等到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個經驗...

  感覺50W 很耗電

大大
"2. 工作電流變小
   電流變小, 50W/110V = 0.5A不到. 原本4點多變成0.5不到,相差8倍多."
這樣不能比?,原本是12V4A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感謝提供寶貴經驗

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對這方面概念還不多

02933大 你要更換LEd 3W、
也要考慮原來的亮度、
3W的亮度不知夠不夠亮。
套房自己住嗎?
何不改其它的燈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剛才已買了,等到貨

期待後續有分享文讓我開開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大
"2. 工作電流變小
   電流變小, 50W/110V = 0.5A不到. 原本4點多變成0.5不到,相差8倍多."

我用了兩種規格及長時間使用結果

也寫出了數據...

你特別回覆給我,只說不能比...

是不能比...
我寫那麼多,你就打那幾個字,確實不能比
我一一寫出使用狀況與數據,跟你的粗心/沒禮貌, 真的不能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G:
02933大 你要更換LEd 3W、
也要考慮原來的亮度、
3W的亮度不知夠不夠亮。

原本六顆是裝在進門處*2和床上方*4,亮度還可以
房間中間看電視的地方另有4顆E27螺旋燈泡,很亮

這間本來要買給兒子就近讀書可以住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何要裝這種耗電又不是很亮的燈具,目前是50W黃光,站在下面都能感受到有點熱度
而我買房子之後變很窮,所有修補油漆都自己來,不想多花錢換燈具,就加減用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原本六顆是裝在進門處*2和床上方*4,亮度還可以
房間中間看電視的地方另有4顆E27螺旋燈泡,很亮

一般套房用4顆E27,裝4顆21w就很亮、其它燈源應該可以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套房用4顆E27,裝4顆21w就很亮、其它燈源應該可以不用了。

這幾個MR16燈,只有有需要的時候才會打開

网友H:
30酷幣。剛好有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酷幣。剛好有需要

恭喜cch002大得標
已經有你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