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1703, [關閉無線網路連線] 後依然繼續下載和更新

楼主(2017-11-21):
沒有插 LAN, 純粹 WIFI, 實驗把電腦 WIFI 關閉, 按螢幕右下角那 [關閉無線網路連線], 但是電腦左側WIFI硬件開關依然在ON的位置.

顯示WIFI 連線已經關閉, 瀏覽網頁是不行了. 具體機型 FUJITSU SH560, 確認它還是繼續在後台下載和更新5% 慢慢一直到16%, 更新是 1709, 不知是否個案.

神奇, 這就是 IoT, 將來就只剩 IoT, 所以這個要抓盜版的話容易得很, 除非不上網.

更新完畢是1709.16299.15

win10_1709.16299.15

win10_1709.16299.15

网友A:
會不會是已經預先下載好,顯示的是更新進度?!
當初我脫離Windows主因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歡他的更新系統」,沒更新沒事,一更新馬上出事。

网友B:
大家誤會了MS 一片好心,可能是怕下載不完全, 所以有續傳功能。
像一些瀏覽器也有這個好心功能!一些 FTP 軟体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已經預先下載好,顯示的是更新進度?!
當初我脫離Windows主因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歡他的更新系統」 ...

只有懷疑, 沒有再花時間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誤會了MS 一片好心,可能是怕下載不完全, 所以有續傳功能。
像一些瀏覽器也有這個好心功能!一些 FTP  ...

只有懷疑, 沒有再花時間驗證

网友C:
可以手動關掉Win10的強制更新.....

有二個地方要設定......

以後要更新要自己打開.....

(因為win10偷用我的手機分享訊號....我才1G,一下子給我用掉500多......不關掉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手動關掉Win10的強制更新.....

有二個地方要設定......

沒有NGO的衛星網路慘,請寬心

网友:
下載和更新....可能是已下載的部份在更新.不一定還在下載,

要用 工作管理員->更多詳細資料->效能-> 裡面有 LAN和Wifi 的即時流量

网友:
更改無線網路分享密碼,如果 WIN 10 猜的到,我就認了。

网友(2017-12-29):
連無線網路時, 不要勾選自動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