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也能發文

楼主(2017-11-21):
要切換到電腦版
圖片要事先壓縮。
操作比較不方便…

网友A:
最主要是目前手機的解析及畫素都很高,一張照片都是MB 起跳,論壇的空間實在無法消受,除非是論壇能自己改變解析度及壓縮畫素,而且用手機滑來滑去編輯本來就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是目前手機的解析及畫素都很高,一張照片都是MB 起跳,論壇的空間實在無法消受,除非是論壇能自己改 ...

同感 +1, 用手機看文還好, 發文真的很不方便!

网友B:
我試看看手機貼圖,

圖片應 可用擷取螢幕的方式,
手機螢幕解析度大多只1920*1080,
雖然圖片看起來很大,但解析度不會太高,檔案也不大。
而手機有裁切圖片的功能, 可以把不必要的切掉。

手機螢幕截圖

裁切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試看看手機貼圖,
圖片應 可用擷取螢幕的方式,
手機螢幕解析度大多只1920*1080,

有沒可能是支援圖檔案的問題 ,像一些自主作業系統不太支援不 OPEN 的檔案格式,除非經過轉檔,否則很容易圖檔過大!於是:

1. 有無好用的抓圖及轉檔軟体推薦!

以我來說,用的作業系統不同,內定的抓圖軟体只能存成 PNG 檔,開始時笨笨的, 還用 GIMP  來選區域、改大小及轉檔!

現在使用 shutter 方便多了:

1. 抓的圖型方式很多種,最好用的是選擇區
2。軟体內建有編輯功能, 如加箭頭、數字等
3. 可改存檔格式將內定的 PNG 檔改為 JPG 檔

楼主:
剛剛手機切換到電腦版在瀏覽時、
文章照片會跟電腦使用一樣清晰、
不像手機版照片堆疊在一起、
用手指頭的縮放很方便、
回文後又能編輯、
適合懶得開電腦的人。
飼公狗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沒可能是支援圖檔案的問題 ,像一些自主作業系統不太支援不 OPEN 的檔案格式,除非經過轉檔,否則很容 ...

用手機就不需要抓圖軟體也不用轉檔啊....

把想要上傳的照片在手機瀏覽,並用手機螢幕截圖,
再用手機 圖片 或 相簿 內建裁切功能做裁切,
螢幕截圖也不過是螢幕的點數,一般是1920x1080以內,
像我示範的手機全螢幕截圖是204KB. 裁切後剩103KB。

1. 手機可以拍照
2. 手機可以瀏覽相簿(或Google相簿)
3. 手機可以螢幕截圖
4. 手機的瀏覽器設成電腦版就可上傳,整體而言可比用電腦操作簡單!
5. 要在圖片上標註或塗寫, Android內建的相簿或其他APP也可做到。

若內建相片的功能太陽春沒法「輸入文字」,則可到play商店安裝 Aviary相片編輯器

一般日常操作,智慧手機比電腦還簡單好用。
只要網站設定別老是轉為手機版網頁就好。( 建議把行動版網頁廢掉)

以下照片全是靠Android手機完成和上傳圖檔的,
底下的示範,是用紅米Note 4X內建的相簿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