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線路問題,有興趣的人來閒聊一下

楼主(2017-11-21):
故障情況如圖所示, 有興趣的人來閒聊一下如何改進不會OFF的狀況?

网友A:
那個T的接點接在那當 RLL1 OFF 時 , T的線圈失去電壓 OFF , 可是T接點是機械動作 ,

如果 彈回慢速度了, 那麼 RLL1 會透過T接點 , 然後接T線圈接地 , 如此 RLL1 電壓又恢復了 !!

把T 接點改成和 SW2 並聯 看看 !!

网友:
設計錯誤, 類似自鎖的狀態

楼主:
按 SW2 手動時 RL  Off 動作穩定嗎?

我這樣問 是因為 T 接點 與 SW2   邏輯層面是相同的  ( 所以Jeanshyen 2# 要你 互換接法)

實體差別 Timer 電源來自RL_ON=>J6   經過(timer delay) T接點  進了 J7 =>RL_Off
請建表並量出   J6-T  ,  T-J7 ,  J7-D9  於  RL_ON/OFF 狀態電壓

狀態電壓 J6_T T_J7 J7-D9
RL_ON
RL_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T的接點接在那當 RLL1 OFF 時 , T的線圈失去電壓 OFF , 可是T接點是機械動作 ,

如果 彈回慢速度了,  ...

1. TIMER的電源是由RL1右邊那組接點供給
2. RLL1到T接點間有二極體擋住 不會回流到T線圈
3.把T 接點改成和 SW2 並聯則 TIMER永遠有電不會OFF,因為SW2的一邊是接12V

補充內容 (2017-11-22 11:35 PM):
剛剛想到 T接點應該與TIMER斷開  明天來試試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 SW2 手動時 RL  Off 動作穩定嗎?

我這樣問 是因為 T 接點 與 SW2   邏輯層面是相同的  ( 所以Jeanshye ...

按 SW2 手動時 RL  Off 動作很穩定

我覺得可能是RL1的兩組接點 斷開有時間差, 接到TIMER那組接點快一點, 導致TIMER接點T已經斷開了而另一組接點還沒斷開 使得RL1沒有OFF ,  接到TIMER那組接點又彈回去, T也不計時了, 因而有此故障情形發生,
同一批新的RELAY 於同一塊板子上測試結果, 竟然有30%RELAY會有此狀況, 是不是線路設計有問題?

狀態電壓 明天再來測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 SW2 手動時 RL  Off 動作很穩定

我覺得可能是RL1的兩組接點 斷開有時間差, 接到TIMER那組接點快一點, ...

1. SW1 動作 => Q3 導通 C極_LOW  => RL _ON
2.   12V 經 RL (ON) 經過R25 R21 =>  Q4 導通 C極_LOW => RL _ON 鎖住
*** SW1 區的RC 必須 有足夠的時間 保持住 直到在Q4 導通這段動作確實完成前, 之後由Q4 導通 RL _ON 鎖住

若是 Timer 時間短 (< SW1 區的RC ) T接點 使RL OFF 斷開 ; 但是 SW1 區的RC 仍然有足夠的時間 保持住
1.  當T接點脫離時 SW1 區的RC 仍然 會去 使 RL _ON

2.  T接點 J7  以及 J6綠  有接點不良時...他的電流不足以  餵飽R16 強迫墊高R16/RL 端電壓
    所以 我問狀態建表

3. 若是上述正常  而懷疑 RL 批量 機械磁滯誤差
     J7 / D9之間 給個電容對地   當延時電容
     或是R16 電阻調大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TIMER的電源是由RL1右邊那組接點供給
2. RLL1到T接點間有二極體擋住 不會回流到T線圈
3.把T 接點改成 ...

1. TIMER的電源是由RL1右邊那組接點供給
2. RLL1到T接點間有二極體擋住 不會回流到T線圈
3.把T 接點改成和 SW2 並聯則 TIMER永遠有電不會OFF,因為SW2的一邊是接12V

RLL1到T接點間有二極體擋住 不會回流到T線圈 (這是接地的 ,負極的)

把T 接點改成和 SW2 並聯則 TIMER永遠有電不會OFF,因為SW2的一邊是接12V

是接往TIME 那邊斷開接 +12V 哦 !!

你的 RL1 要 OFF 是把原本低電位 , 拉成高電位哦 !!  也就是 RL1 兩端是高電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IMER的電源是由RL1右邊那組接點供給
2. RLL1到T接點間有二極體擋住 不會回流到T線圈
3.把T 接點改成 ...

採用您的建議,將T接點與SW2並聯,如圖 藍色線所示, 已經可以正常動作,不會因RELAY的 機械磁滯誤差而有所差別!!
感謝所有回覆此問題網友 更感謝  jeanshyen  提供了解決問題的辦法,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採用您的建議,將T接點與SW2並聯,如圖 藍色線所示, 已經可以正常動作,不會因RELAY的 機械磁滯誤差而有所差 ...

這是有點類似自動控制的 [自殺電路] , 所謂自殺電路,  是指自己切掉自己的電源 !!

因為機械接點的動作會有延遲 , 造成誤動作 !!

另外你可以直接和 SW2 並接 , 連那個 防逆 2 極體都可以省了 !!

楼主:
動動起子換條配線就好,不必動用烙鐵去拿掉二極體,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