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位先進能告知這個零件的正確編號

楼主(2017-11-22):
這是空壓機的電路板上的一顆零件,編號是"68A"...請哪位先進能告知這個零件的正確編號@@
感恩!

68A

68A

网友:
看板子上的零件編號是D62,應該是二極體

楼主:
編號是DA2...感恩@

网友:
看看是不是 Hitachi 的 HZM6.8FA  (Silicon Epitaxial Planar Zener Diode for Surge Absorb)
http://www.littlediode.com/datas ... ts-HZM/HZM6.8FA.PDF

楼主:
感謝大大的幫忙!!感恩!!

网友:
螺旋空壓機嗎? 比較大台的才有主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幫忙!!感恩!!

還請大大補上空壓機的廠牌型號,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幫忙!!感恩!!

偶老花了~~

好像是這個

型号:         HZM6.8FATL
标记/丝印/代码/打字:         68A
厂家:         HITACHI
封装:         SOT-153-6.8V
批号:         05+
库存数量:         36000
所属分类:         二极管Diodes
  稳压二极管/齐纳二极管Zener Diodes
    2对共阳极2 Pair Common Anode

楼主:
富盛的...正確型號名牌已經掉了@@感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A:
沒注意看回文lazy104大已幫您找出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注意看回文lazy104大已幫您找出來了

沒有關係,多吃一些野生藍莓,枸杞 ...
或許老花眼鏡"笑果"更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關係,多吃一些野生藍莓,枸杞 ...
或許老花眼鏡"笑果"更好 ...

:'(:'(

网友:
我最近剛買了一瓶宣稱野生藍莓醬,也不知是真野生藍莓還是假野生藍莓 ...
聽說常吃野生藍莓,眼睛會像鷹眼一樣,有國外飛行員吃野生藍莓的典故 ...
嗯,Wish大有需要吃,這樣不必下樓,透過窗戶就可以看到外面妹妹的動態了 ...
不過,烏骨雞學姐一定不會因為這個原因而給他買,這下子傷腦筋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沒注意看回文lazy104大已幫您找出來了

<<富盛的...正確型號名牌已經掉了>>

樓主這是在回覆  lazy104  在 7# 的提問  '補上空壓機的廠牌型號'

廠牌: 富盛  (  可能打錯字是 '復'盛 ,   復盛的空壓機  台灣挺出名的  我在泰國也有看到其設點服務   )

空壓機用久了 名牌掉了 挺正常的 ...

网友:
樓主  試試 能不能 以編輯1#補充
空壓機
廠牌:  復盛
型號名牌已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樓主這是在回覆  lazy104  在 7# 的提問  '補上空壓機的廠牌型號'

SIMON1016大歹勢我回錯,是要回#3的帖我看錯了板子上的零件編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ON1016大歹勢我回錯,是要回#3的帖我看錯了板子上的零件編號

噗~~連我也.... 大家都一連串的回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