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EX 9V充電器無法充電

楼主(2017-11-22):
此充電器 放入電池紅燈應該會閃爍
但是今天要充電時不會閃了
拆開後確定
1.電池充電處無DC電壓
2.電容已檢測無故障(大顆400V 4.7uf 小顆50V22uf)
3.黃色變壓器線圈都無斷路且2次側無直流電壓
4.400V電容腳量到DC147V

网友:
會不會電池壽命到了

网友A:
那個 棕黑黃 100K 電阻  量一下

電源架構極可能是 RCC
那顆數百K 電阻 常常因跨高壓  在電阻本體刻槽間距跳火  久了之後阻值變大
無法驅動 電晶體B極

如果我說中了 , 更換時 請用 2~3 顆 串成 原阻值代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 棕黑黃 100K 電阻  量一下

電源架構極可能是 RCC

SIMON大 棕黑黃阻值確定OK

另請教
電晶體 MJE13001 要如何測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MON大 棕黑黃阻值確定OK

另請教

MJE13001  NPN

1# 第二張圖 MJE13001  接腳左邊算起 B C E
判別電晶體
http://www.savs.hcc.edu.tw/ischo ... 86968565ae4aa2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MJE13001  NPN

1# 第二張圖 MJE13001  接腳左邊算起 B C E

用數位電表 測試B E 腳正反皆導通無阻抗 這樣是擊穿了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數位電表 測試B E 腳正反皆導通無阻抗 這樣是擊穿了嗎?

是拆下量的嗎?   用二極體 檔位 量到 0.0X  算是擊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拆下量的嗎?   用二極體 檔位 量到 0.0X  算是擊穿了

是拆下來量的,但是我從舊的5v充電器上找了一個一樣的換上還是沒有電進來,好像在前面的smd有問題

网友:
回錯文,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