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DL-47W800A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7-11-22):
SONY KDL-47W800A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不過電無法開機

2.型號~SONY KDL-47W800A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升壓板

5.從電源輸入端開始測量,AC 5A保險絲燒斷先不用急著更換,一定還有其他零件短路要把他找出
來,否則保險絲換多少燒多少

6續測橋式整流器正常,再測供應背光驅動電路的開關MOSFET(FDPF8N50NZ~8A/500V/40W~) QM801
、QM802各極間打穿短路,以備品2SK3264(7A/800V/60W)替換

7.此時還不能上電測試要往後面電路找出造成短路的元凶,最後在背光電源輸出端找到DM855蕭特
基二極體(SR3200~3A/200V)也短路了,更換備品後再檢查一下沒有其它異常,準備上電測試了

8.為防止未檢查到的意外而燒掉保險絲,所以串上短路自動跳脫保險絲作為基本的保護

9.插電後沒爆~很好~,測試大電容整流後電壓156V正常

10.換上5A保險絲

11.待機電源3.3V輸出正常

12.面板型號

13.T-CON型號

14.主機板型號

15.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功夫了得 恭喜完修

网友:
有用到 示波器嗎,

网友:
太利害了

楼主:
我沒有示波器,用簡單的電錶就可以檢查出來。

楼主:
胡大~

我們都在持續學習中,精進自我的維修能力。

网友:
卡卡西就利害,謝謝分享

网友:
wet大大比較細心,如果是我,換上保險絲就會送電....繼續炸

网友:
感謝大大的無私,又學到不少,

网友:
Wet大:功力蓋世無敵…感謝階分享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有學到,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