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線

楼主(2017-11-22):
請問左邊三色線代表甚麽?

网友:
不清楚你的問題點!
是分不清每一條線的接法嗎?
在變壓器有無任何註記文字!
你這個變壓器是從哪來的, 可否說明一下!看來不是一般市面上罾的

网友:
補充一下,輸入端三條線,其實只用到兩條線,因為兩條可能會外接開關,分辯方法很簡單,一般接開關兩條電袓檔量應該電阻很大,
用電阻檔量兩條線電阻會很低,那就是實際接進來的電壓, 一般是市電!
主要還是要要這個變壓器所接的電路板。在電路板上應該遇有一個兩PIN 的座(看設計,也可能3 PIN,中間不接, 防呆怕搞錯插錯), 用來插市電的!

你這個變壓器可能是儀器或音響用的, 次級才會有這麼多組繞組!

楼主:
變壓器無任何註記文字

楼主:
C Hing ,你意是若黑橙两線量度電阻會很低,那就是實際接進來的電壓, 一般是市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C Hing ,你意是若黑橙两線量度電阻會很低,那就是實際接進來的電壓, 一般是市電? ...

抱歉, 你量電阻是多少?
我又將你的原文看了一次,發現我建議的有些問題!和我所接觸的 Case 不太一樣
最好能提供電路板的正反面拍照, 這樣比較好回答!

在有正確答案前, 先不要亂接,以免 轟!

楼主:
沒有電路板,剩牛。

网友:
不知銅價如何,回收吧!

网友A:
可能是110/220切換...猜的喔..實記得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110/220切換...猜的喔..實記得再分析

有可能,樓主是一下 紅黑 及 黃紅 的電阻值,想解決問題, 該做的還是要做!

楼主:
cremaker C Hing & tc11238 Thx
又請問我有牛電路板壞了,用萬用表怎様Check ?何時要通電或何時不通電 Check?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maker C Hing & tc11238 Thx
又請問我有牛電路板壞了,用萬用表怎様Check ?何時要通電或何時不通電 Chec ...

先參考別人是如何提問的,說實在, 看你的問題真的很累!

网友B:
建議電路板拍照 上來~描述清楚壞什麼…原本有什麼功能,結果什麼功能不能用之類的~

變壓器你有照大大的建議用三用電錶的ohm檔量了嗎?有的話請回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電路板拍照 上來~描述清楚壞什麼…原本有什麼功能,結果什麼功能不能用之類的~

變壓器你有照大大的 ...

這牛壞了,怎樣Check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牛壞了,怎樣Check

用電表的ohm檔量三支腳,一次量兩支,再把狀態回覆上來,一般來說不應該有短路的狀況

如果有買學姐的這個…就可以直接拆下來量最快~
http://bbs.pigoo.com/thread-61258-1-4.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牛壞了,怎樣Check

望是維修的第一步,電容有一個大肚子了,考你一下, 自己看看!

另外箭頭兩個零件,可能是 整流子, 右方可能是 MOSFET。

還有, 你這個電路板應該和前面問的變壓器沒關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