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HPHA 1000天車遙控主機接法

楼主(2017-11-23):
請人來裝上天車的遙控器,用了一個星期又不動了,但是電源燈有亮,
按下遙控時上面燈號都有亮,但是就是沒有動作
上面中文是按下線控對應動作的方向,數字就是接收器的線
4(東)接西的a接點,好像所有都接相反方向的a接點
除了1(上)接到下面那邊,那是COM嗎?
15+16接ST,13接R,3+6+9+14完全沒接用電火布包起來
他們的接法和圖片怎麼不一樣?
13是MAIN的作用?
可能是什麼問題不會動?相位有可能嗎?
裝機那個人一直罵ALPHA有多爛就有多爛,機板應該壞掉了@#$%$

网友A:
@熱動電驛有沒有跳脫
@用絕緣工具壓電磁接觸器,看會不會動作
1. 測15,16有電源進去嗎?
2. 測13/14有通嗎?
3. 測3/1, 3/2, 6/4, 6/5, 9/7/, 9/8 會隨著按鈕導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動電驛有沒有跳脫
@用絕緣工具壓電磁接觸器,看會不會動作
1. 測15,16有電源進去嗎?

線控都正常,所以我就沒壓各接觸器
面板電源燈都有亮,13有接,14沒接不知怎麼測
3+6+9都沒接包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控都正常,所以我就沒壓各接觸器
面板電源燈都有亮,13有接,14沒接不知怎麼測
3+6+9都沒接包起來 ...

是要量天車接收器的接點,蓋子打開量。
話說,
14沒接,不能[下]...
6, 9沒接就沒有 東西南北... ... 可能還要確認一下

PS: 13/3/6/9可能在接收器裡面已經短接成共點

天車接收器

天車接收器

网友A:
網路的,參考。注意主接點要接,以及互鎖要接(網路的圖沒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ffb3ced0102yck3.html

*****不過要注意,工安的後果XD (處理的人要承擔業務過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的,參考。注意主接點要接,以及互鎖要接(網路的圖沒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ffb3ced01 ...

我換了一台新的接收,結果還是一樣

外面機電人員的接法很奇怪,新的接收裡面

3+6+9+14應該沒有共接,除非出廠就設定這樣,

但那又何必再分4條線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了一台新的接收,結果還是一樣

外面機電人員的接法很奇怪,新的接收裡面

有些是設計為共接(com)點,省接線用的。
先確定接收器的接點動作正常(兩個人比較好作業),再修改控制線路。

网友B:
13.14是斷電開關.遙控器on有按嗎 ?
正常.13-16有220v.14-16有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14是斷電開關.遙控器on有按嗎 ?
正常.13-16有220v.14-16有220v

問賣遙控器的廠商,我說15/16接220V S T
13接R,他說13換一個相位試試看,可能同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