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保固問題?

楼主(2017-11-23):
痞友們, 請教幫人維修大多保固多久,遇有若又壞了,但不是同樣原因,又是如何收費?

网友:
1. 3-1個月
2. 要維修前先聲明(最好是貼出來),通常會有人出來跟你灰(除非你有寫單據,維修內容或者工作紀錄)
    ==>看心情跟維修價格減價XD。
           ex:你去修機車,不同樣問題(或者知道他有問題,客戶沒說要修),會不收錢? 一樣要材料,要工...
               電器維修主要在分析問題的技術/時間,這點客戶比較不能接受,只能用其他方式說服客人掏錢XD

网友:
怎麼保固或許不儘相同,但是事前雙方說清楚是最重要的。

网友A:
一般會事先說明...
我的客戶是保3個月...(壞同一個地方3個月內免費)

如果壞不一樣地方..就只好照收了..不過會打個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會事先說明...
我的客戶是保3個月...(壞同一個地方3個月內免費)

我也一樣是以這方向提供保固
維修項目保固三個月(保內同機板故障免費處理)
其它故障照報價收費,但多多少少都會打折給客人
另外..雖說簡訊現在大多少用了,但像我規模不大,
不可能去印二三聯單據給客人,
所以我都會傳封簡訊告知客人故障區及價格和保固
簡訊就算客人手機刪掉了,自己這邊也會有留,

网友:
一律3個月

只是電器電腦資訊類的故障情形有時候一樣

但壞不同地方,這就是身為維修業者的無奈

明明就壞不同地方,一般USER根本不懂,他只知道跟第一次修的狀況一樣

所以說如果遇到3個月內壞其他地方需要另外收費的情形

就像wja12345大說的,收費都會低些

甚至就直接給客戶做個殺必鼠

畢竟在這麼競爭的時代,不要得罪客戶比賺多賺少來的重要

网友B:
老大那邊是~~1個月棍子上有兩條,終身保固....一個月~3個月內保固一年,超過三個月則不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那邊是~~1個月棍子上有兩條,終身保固....一個月~3個月內保固一年,超過三個月則不保固... ...

好深奧,聽嘸!!可否白話點, 我老實人!

网友:
保證用到壞 ...哈 ! 哈 !!!
照片攝於 : 鹿港小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