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ABOR DMM 3021 桌上型電表的按鍵故障

楼主(2017-11-23):
東西如照片

面板上的黑色按鍵按下去無法定住,會跳起來....

有人修過這種按鍵嗎????

這種按鍵買得到嗎???

网友A:
可以搜尋 "連動開關"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搜尋 "連動開關" 看看!

找了連動開關的圖片一看.............不太妙....

這個電表是緊緊連在一起的......找到的圖片都是分開的....

网友B:
這種連動 開關都是連動的,按一個其它相關的會自動跳開。
這種情況, 運氣好的, 可能只是用久了卡不住, 可能清一下, 加工一下就 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連動 開關都是連動的,按一個其它相關的會自動跳開。
這種情況, 運氣好的, 可能只是用久了卡不住,  ...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過了.....

剛噴有好一點............乾了就又完了.....

拆這東西工程不小.......

网友:
用熱風鎗吹啦, 溫度夠了, 一拉就起來了!
我都是這樣拆主機板IO接頭的!
修正一下,用熱風鎗怕傷到塑膠, 若有預熱台,放在預熱台上解銲也是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連動開關的圖片一看.............不太妙....

這個電表是緊緊連在一起的......找到的圖片都是分開的. ...

相臨開關的距離是由固定鐵件決定,  只要尋找相同的開關本體來換就可以了.

是每一顆都卡不住還是只有一兩顆
先查看一下那固定鐵件上有一個操控連動的鐵片動作正常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連動 開關都是連動的,按一個其它相關的會自動跳開。
這種情況, 運氣好的, 可能只是用久了卡不住,  ...

請問,如果用學姐,賣的油,接點油,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用學姐,賣的油,接點油,可以嗎

有點效果, 但嚴重的話可能效果有限,它並不是接觸不良, 而可能是連動機制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用學姐,賣的油,接點油,可以嗎

拆下來跟拆開來的工程不小.......

我覺得上油可能可以解決.....

但動手前要弄清楚一些問題......不然弄壞掉也很可惜.這東西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臨開關的距離是由固定鐵件決定,  只要尋找相同的開關本體來換就可以了.

是每一顆都卡不住還是只有一兩 ...

全部卡不住....

噴電子接點清潔劑後,有一'二個卡不太住.....其他都卡得很好...

但電子接點清潔劑揮發完又回復原來卡不住的狀態.

應該是連動的鐵片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部卡不住....

噴電子接點清潔劑後,有一'二個卡不太住.....其他都卡得很好...

我有一台多的函數波產生器,不是同編號,但應該可拆零件。
還有一台巨無霸的110-220 V 800W變壓器,有需要的話, 約個時間在永和仁愛公園自取。

別客氣, 你多次幫我的忙,一點小意思, 聊表謝意!

請密我約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多的函數波產生器,不是同編號,但應該可拆零件。
還有一台巨無霸的110-220 V 800W變壓器,有需 ...

謝謝的好意....

東西都是好東西.....只是永和離我太遠.....

至於連動開關的問題,到後來可能會想辦法拆開來處理.......只是想先問問眾前輩的經驗.

(連動開關有長短問題,還有能不能拆換,我也不知道.....我只想儘可能不要不小心殺了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多的函數波產生器,不是同編號,但應該可拆零件。
還有一台巨無霸的110-220 V 800W變壓器,有需 ...

拆下來能整理好,應該是最好的處理方法....

我修東西跟WISH一樣,有點龜毛.......只是看起來他比我還強幾倍.....

网友:
把面板的洞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多的函數波產生器,不是同編號,但應該可拆零件。
還有一台巨無霸的110-220 V 800W變壓器,有需 ...

請問你的巨無霸110-220V 800W變壓器是隔離的還是自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來能整理好,應該是最好的處理方法....

我修東西跟WISH一樣,有點龜毛.......只是看起來他比我還強幾 ...

我是擇善固執

网友:
有著淡淡的喜悅, 我這台同機型 還沒發生,

有著微微的擔憂, 應該是同年份 會不會馬上輪到偶

网友:
連動開關

是標出位置那支連動桿 磨損了
造成推動行程不足無法定住

上油要在連動桿 與 每開關 被推的 行程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的巨無霸110-220V 800W變壓器是隔離的還是自耦的?

自耦的!就是如附圖右邊的這台, 當初買來是為了測220V 熱風鎗的, 後來改為 110V 後就沒用了, 拿來當門止!

楼主:
看到這張照片,我在想......我們同型的這台電表的,可能比照片中的更不好拆.....

因為[還上了膠].

网友E:
draculaxx大我以前在電子公司上班,以前的組合音響都有連動開關,以前我修理時都是壞那顆就把那顆拆掉再換一顆上去,看來draculaxx大這個好像是定製品都黏在一起,應該不太好買到,只能整顆拆解上油,學姐賣的那罐油應該可以改善,但拆解要小心,一不小心彈簧卡榫噴飛就慘了,但如果噴飛應該可拆新品的零件代上
眼花剛剛又看了一下應該可單一顆拆下換上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耦的!就是如附圖右邊的這台, 當初買來是為了測220V 熱風鎗的, 後來改為 110V 後就沒用了, 拿來當門 ...

哈哈哈!當門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這張照片,我在想......我們同型的這台電表的,可能比照片中的更不好拆.....

因為[還上了膠]. ...

我想說的跟Dave 相同,這種琴鍵開關以前應用的地方很多,以前電子材料行都有賣,其中一個故障如果遇到買不到或日製品,我都是買單顆回來改,只不過要小心,拿不好彈簧會飛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aculaxx大我以前在電子公司上班,以前的組合音響都有連動開關,以前我修理時都是壞那顆就把那顆拆掉再換 ...

謝謝提醒......

彈簧噴飛會很麻煩的......

如果動手拆開來整理時,再發一篇維修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自耦的!就是如附圖右邊的這台, 當初買來是為了測220V 熱風鎗的, 後來改為 110V 後就沒用了, 拿來當門 ...

cremaker 大
這種形式(矽鋼片)大多為隔離變壓器
可用電表量電阻,110V/220V不導通就是了(除非串接)。

自偶變壓器外型看很明顯特徵圓形(環形),中間抽頭(多組電壓)。
多組電壓變壓器大多混合式(隔離+自偶)或自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cremaker 大
這種形式(矽鋼片)大多為隔離變壓器
可用電表量電阻,110V/220V不導通就是了(除非串接)。

謝謝, 我量過, 會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cremaker 大
自偶變壓器外型看很明顯特徵圓形(環形)

不一定喔,環形不一定就是自藕式,反之EI鐵心的也不一定是隔離式,端看線組是怎麼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 我量過, 會通!

cremaker  大
剛量同款TC-1000/TC-1500都是自偶,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