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775得板子還有支援NT4.0嗎?

楼主(2017-11-24):
請問一下775得板子還有支援NT4.0嗎?
有台工作機的電腦壞了~原本是Socket 370 CPU
太舊想換新一點的比較穩一點的主機
有人知道嗎?

网友A:
我記得BIOS裡CPU設定有一個選擇要調整.......

還有,如果遇上問題,HDD選傳統方式,不要開啟ACHI.....

网友B:
865G晶片組的板子是NT4最後的春天…
我用GA-8I865GME-775配E2180裝NT4跑得很穩。

8I865GME也有478的,配P4 2.8g也可以跑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BIOS裡CPU設定有一個選擇要調整.......

還有,如果遇上問題,HDD選傳統方式,不要開啟ACHI..... ...

我記得應該是硬體有支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5G晶片組的板子是NT4最後的春天…
我用GA-8I865GME-775配E2180裝NT4跑得很穩。

謝謝有YSC兄提供的經驗~少走一些冤枉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有YSC兄提供的經驗~少走一些冤枉路

以下是我的安裝筆記,您可參考一下:
-----------------------------------------------------------------------------
NT 4.0 安裝程序
1.        主機板進 BIOS 關閉音效、USB、若有CPU ID LIMIT 3 也ENABLE,調整成光碟開機,串連埠設定成3F8/IRQ4,UPS以COM1連接著。
2.        以 NT4.0 SP1 原廠光碟開機,進入安裝程序。
3.        安裝過程中網路與網路卡先跳過不安裝。
4.        安裝完成進入桌面,做以下設定:
a.        NumLock:
執行 REGEDIT......... HKEY_USERS\.DEFAULT\ControlPanel\Keyboard\InitialKeyboardIndicators
Key值=2:NumLock ON
b.        登入畫面允許關機: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ShutdwnWithoutLogon
Key值=1:允許
c.        我的電腦->右鍵->內容->開機關機->將清單等待時間設定為0。
d.        進入磁碟管理員調整磁碟機代號,將光碟機調整成E:
e.        安裝網路服務與網路卡,網卡驅動程式COPY到某磁碟機根目錄比較方便指定位置。
5.        安裝 OPTI-SAFE+,進入控制台->服務,將OPTI-SAFE+服務啟動,並設定成自動啟動。
6.        進入 OPTI-SAFE+ MANAGER程式,確認UPS 連線是否正常,設定自動開關機時間,控制台->連接埠 設定不要變動,用系統內定值即可。
7.        執行SP6 更新程式,重新啟動電腦。
8.        執行 dmacheck.exe,將DMA enable,重新啟動電腦。
9.        以 Diskspeed32.exe 來確認硬碟傳輸速度。
10.        安裝VGA驅動程式。
11.        桌面->右鍵->內容 進入設定螢幕解析度、字體大小、大圖示。
12.        設定使用者帳號。
13.        設定共用磁碟機檔案使用者權限。

目前安裝過 P4GE-VM( P4 2.4G/2.0G+256M*2 )、8I865GME-775 ( E2180+512M*2 )、MSI HETIS 865G ( P4 2.8CG+512M*2 ) 等都能成功,SATA硬碟必須設定在IDE相容模式。

安裝完成後 BIOS 內 USB 必須保持 Disable,以免影響 Opti-safe+ UPS 排程自動關機,若須以隨身碟開機做系統備份,重新開機進入 bios 將 USB Enable,再次重新開機才抓得到隨身碟,選擇隨身碟開機,再次啟動即可進入隨身碟 DOS 系統,GHOST 完成後記得再進入 bios 將 USB Disable。
---------------------------------------------------------------------------

865G晶片組安裝NT4不需要安裝IAA IDE加速驅動程式,裝了反而拖慢硬碟讀寫速度,只需要用DMACHECK.EXE將DMA enable即可,若沒正確開啟DMA會以PIO模式傳輸,硬碟讀寫速度慢好幾倍。
主機板BIOS版本不同可能會造成無法關機(可能是ACPI的差異),會一直停留在「可放心關機」畫面,必須手動按鈕才關得掉,我試過三種865G主機板只有MSI HETIS 865G準系統才能正常關機,在MSI HETIS 865G安裝好後COPY到其他兩種主機就可正常開關機,雖然是在不同主機板安裝的,由於晶片組相同開機沒問題,只須修正部分驅動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