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_壓接端子疑問

楼主(2017-11-24):
問題如同標題所示。
放上一張圖會比較清楚。
請問圖中壓接端子的名稱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端子很常見於電源供應器中,可以單條或多條線材壓接在一起,再直插至PCB並焊接固定(比較美觀)。
在這之前,有先谷哥過但沒找到類似的或相同的。
現在是不知道,其真正的名稱為何?還有需要用何種壓接鉗?

再有勞各位先進解惑了,感謝。

网友A:
我在光華買過,成串的, 名字我忘了,但確實有在賣!

网友B:
倒勾基板端子!
有分單勾與雙勾; 大小有好幾款, 依線徑尺寸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光華買過,成串的, 名字我忘了,但確實有在賣!

請問是哪間店購得的呢?
明日會到台北,再順路過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勾基板端子!
有分單勾與雙勾; 大小有好幾款, 依線徑尺寸區分.

原來是倒勾基板端子。

只是沒屋頂居然找不到,真是殘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哪間店購得的呢?
明日會到台北,再順路過去找找。

台北今華電子, 一進門右方有很多陳列架,你找找,

或把樣品帶過去, 問店員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點像這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2.40587100xGAOdI&id=45310589822&n ...

那時有找到這類似的,但與原本的就有點差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倒勾基板端子。

只是沒屋頂居然找不到,真是殘念...

跟這個蠻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北今華電子, 一進門右方有很多陳列架,你找找,

或把樣品帶過去, 問店員較快! ...

好的!
明天再去那找找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天再去那找找看。

這種的應該是"針型端子" 我在維修機台的配電箱常用
電源供應器上用的也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天再去那找找看。

果然你也是龜毛俱樂部一員......

网友F:
這種端子在家電基板上也很常見,即使是固定焊死的線也有打這種端子再焊上去,有勾爪將絕緣皮抓住比較不會造成斷線,焊接也比較省時牢靠,用「基板 端子」搜尋就可以找到很多類似的。

https://goo.gl/RU3D9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然你也是龜毛俱樂部一員......

找到同伴樂不可支 ...

网友:
有此一說,大家參考參考。

由於 Power supply 電路板因為成本關係,大多是使用單層電路板。
不像是雙面板或多層板的焊接孔,孔壁內有銅箔,焊接時除了pad 之外,孔壁也能抓錫。
單面板只有電路層有焊接用的銅pad,焊接時只有 pad 可以抓錫。
為了增加單層板的焊接可靠性,所以使用這個小部件。

So,
如果樓主的電路板是單層版,基於可靠性的考量就加裝這個吧。
如果樓主的電路板是雙面板或多層板,用不用這個,其實是可有可無。

网友:
是因為線太多了東倒西歪不容易過錫爐,這端子事先加工後省去不少麻煩

网友:
少插幾次省作業人工插件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北今華電子, 一進門右方有很多陳列架,你找找,

或把樣品帶過去, 問店員較快! ...

有去找過,都沒找到,問了店員說也沒有的樣子。
只好找替代品來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的應該是"針型端子" 我在維修機台的配電箱常用
電源供應器上用的也是

圖中端子比較接近5016的,只是少了前端的接觸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然你也是龜毛俱樂部一員......

我沒那麼龜毛啦~~
如果直接把線焊上去是可以,但要怎麼把一坨線塞進一個洞,就很困擾才會想問這是何種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端子在家電基板上也很常見,即使是固定焊死的線也有打這種端子再焊上去,有勾爪將絕緣皮抓住比較不會 ...

有找過沒屋頂,都沒找到...
看來得去淘X找找看。

网友G:
這像不像您要找的端子
EPIN2-AF 針型易進式端子壓著端子KSS 壓接端子
只是
它線束壓接處,還多了絕緣包覆套
EPIN2-AF 針型易進式端子壓著端子KSS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像不像您要找的端子
EPIN2-AF 針型易進式端子壓著端子KSS 壓接端子
只是

很接近,但那個端子是直接在線頭壓接後再焊上。
這個可以參考看看,有去電子街再來找找看。

网友:
剛剛請公司採購詢問一下配合的線材商, 他們常用的廠牌是日系的JST SIN 系列

參考資料 http://www.jst-mfg.com/product/pdf/eng/eSIN.pdf
對應較粗的線徑常採用檔案內 F & G 這兩種樣式

端子東西大多在對岸, 打線生產時是使用大型機台; 少量檢修則會用專用的手壓鉗.
參考資料 http://www.jst-mfg.com/product/pdf/jpn/B-D.pdf ( P6-P7 SIN端子的部份)

网友:
我都是用Y形端子把線壓著在一起,多的部份用斜口鉗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