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瓦斯熱水器~水溫過高~求助有何方法可調整??

楼主(2017-11-24):
我家的熱水器是櫻花牌 SH-589R
爐火轉到最底了~但是水溫還是很高~會燙人的那種溫度....

請教各位前輩~有什麼地方可以調整水溫的嗎?
還請善心人士幫忙解答~~~

以下是我的熱水器照片~~~~

网友:
之前有搞過一台比這還舊的
我想應該是東西舊了,水盤的橡膠水皮有水垢或是變硬
導致水流量無法改變,變比較小所以才比較熱
如果你叫宋先生(送安檢不是澎恰恰),應該可以給您解決
只不過自己去買水皮可能100兩有找,宋先生要算千兩銀元吧

网友A:
一般是火力轉小,進水量轉大
黃色框式水量調節開關
不知你是轉大還是小
如已是水量已經轉大
猜測會不會是管線卡水垢造成水量變小

网友:
冷水的出水量大嗎?檢查接水龍頭的調整閥,熱水的墊片有脫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火力轉小,進水量轉大

黃色框式水量調節開關

黃色框式水量調節開關
一般右轉是最大

應該要把瓦斯關掉

把熱水水龍頭打開到最大
如果出水量不大就是堵塞了

网友:
1.先檢查瓦斯調整器  新安規 R280
2.加大水量 例如加裝加壓機
3.將三分之一的火排堵死 (重點感應針周圍不能堵)

网友:
也有可能管線該清了,部份塞住了。
測試方法很簡單, 分別看泠水熱水的出水量!這可由出水頭來控制!

网友:
我也認為管路有水垢堵塞、檢查出水量是否很小。

网友:
個人經驗,參考看看...

最近(11)月初,熱水器瓦斯(桶)用完...
換完了瓦斯桶後,隔天故障,沒有任何反應,沒有點火,也沒有抽風,...
註:傳統式強制排氣

想一想這個熱水器,已經用了十年有了,中間有自已換過水盤皮,
也曾有母火,但沒有主火加熱,...
這次故障,想想也壽命差不多,而且之前是夏天故障,
還可以自已東搞西搞個幾天,這次一來是天冷,
二來現在數位溫控價格比較合理了,可直接設水溫,不會乎冷乎熱...

就找了附近店家,一樣是強制排氣換成數位溫控,一萬多搞定,
現在熱水不會乎冷乎熱,不用像以前一樣,又天氣溫度改變,要去轉熱或轉冷...
而且乎冷乎熱也容易照成水龍頭漏水...

如果換個 數位溫控 熱水器,可以生活更便利,花點價差,讓生活更美好.
以上供參考.

网友:
猜想是要洗水管了

网友:
要看大火小火和看水量大小.....
你拍一堆照片沒有火,也不知水量多少,才會不知該怎麼辦....

1. 熱水器下方中間的那根白色的是水量調整閥,可轉一轉,看能否把水量調大?
  有些是水平水量最大,有些是垂直水量最大,試了才知道....

2. 上面的旋鈕是瓦斯量,嫌熱就把火力調小, 在有瓦斯+點火時調整可看到大火/小火。
   建議把浴室端的熱水龍頭打開,不要關掉,   由瓦斯熱水器的進水三角凡而控制水閞關,
 就可當場看到瓦斯熱水器點火/熄火/火大/火小,才不用一直跑浴室開關水龍頭。

3.  檢查熱水的水流量多少?
必須每分鐘水流量3-4公升以上才能正常點火,熱水器每分鐘出水量6-8公升以上則OK。

2000cc的保特瓶=2公升, 1分鐘=60秒
手機的碼表測試,熱水龍頭把2000cc(2公升)保特瓶裝滿要幾秒鐘?
(測水流量時可把瓦斯關掉,不用開瓦斯)
若10秒裝滿2公升保特瓶= 每分鐘60秒/10秒=6x2L=每分鐘出水量12公升
若15秒裝滿2公升保特瓶= 每分鐘60秒/15秒=4x2L=每分鐘出水量8公升
若20秒裝滿2公升保特瓶= 每分鐘60秒/20秒=3x2L=每分鐘出水量6公升

造成過熱,是水流量太小或火太大造成的,
若水流量太小,當然就是水閥或水管或某節點有阻塞,
若火太大,怎麼調都沒法把火調小,才是熱水器有問題。

网友:
水太熱?我的想法比較簡單,瓦斯進氣下方應該有個90度開關,關小點試試看!

网友:
測試手動持續關小瓦斯桶的關斷閥,接近微開(利用關斷閥微開,將瓦斯節流壓降),直到火勢減小,水溫便能下降。
熱水溫度下降,熱水溫度不過熱,才能減緩降低熱水管結垢,結石。
請更換瓦斯調整器為R280型式。
因為你的瓦斯調整器可能已經"走鐘"。

网友B:
更換瓦斯調壓器為R280

网友:
浴室熱水龍頭開最大,如果出水量很小,而且水很燙的話,那熱水龍頭端要清結石了 !
這種事我常做,因為住高雄緣故,幾乎每三個月要清一次,
一般家用浴室水龍頭的左端是熱出水,在下方有個螺絲可轉開,
再將止水橡膠墊片小心用尖嘴鉗夾出,然後就可以把結石清乾淨了,
動作之前,記得要先把陽台的瓦斯熱水器下方進水龍頭先關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換瓦斯調壓器為R280

是否浪費瓦斯? 要看是否燃燒完全,
瓦斯調壓器為R280/R500,影響到的是壓力,只和最小火的火力有關,和是否浪費瓦斯無關,

而R280改用R500,最小火力會略熱, 最大火也會更熱,但只能不會燃燒不完全,並不會浪費瓦斯.
而最小火的火力造成水太熱,是因夏天冷水溫度就已是30-35左左右才會發生,
在這種天氣.冷水才約22-25度,還嫌水太熱,不太可能和R280/R500有關.

(冷水溫度,就差不多是室溫.....)

网友:
是否被小孩或其他人動到瓦斯調節器的壓力,
塑膠蓋內的塑膠板高度!? 很低的話表示被動過,
往上調高一些, 約中間左右, 或是看最小火的水溫(夏天較準).

网友:
首先~水量大,瓦斯量小=不夠熱
水量小,瓦斯量大=太熱
以上是在冷水出水及熱水出水口正常情況正常下!!
水溫低查主爐燃燒器以上組成件!
水溫高查主爐燃燒器以下組成件(包含水盤,文式管等等)
誠心建議板大,花點錢給專業的修!!

网友(2017-12-29):
特別聲明!!  以下僅為個人經驗請勿模仿,如有承修需要請洽合格從業人員,以免造成公共危險。

準備活動板手1支、水桶1個+直尺、連接軟管1條,計錄筆紙、並在關瓦斯、關冷水進水閥、拆卸下1.5V電池狀況下進行檢測!!
1.目的-確認進水量大小(方法-可由冷水進水閥端->連接軟管->(水桶+直尺) 即可檢測水量,以60秒或更少秒數,一般如為公寓未加壓出水量約在 8~12L/min)
2.目的-確認熱水端至蓮蓬頭出水端有無阻塞(方法-在不經過熱水器本體,由冷水進水閥端->連接管->接到牆壁熱水進水口->蓮蓬頭出水端->(水桶+直尺) 量測出水端水量。
3.比較1及2結果,假設明顯有異,那就需清理牆內水管水垢、泥塊沙、墊片碎塊等異物等。
4.目的-確認熱水器本體有無阻塞(方法-冷水進水端->熱水器本體->連接軟管->(水桶+直尺) 即可量測熱水端出水量
5.比較1及4結果,假設明顯有異,那就需清理熱水本體。

異常原因-通常發生異常高溫可能造成的原因不外人為或天氣自然因素
人為因素-如誤調溫度開關、調減冷水進水量、清理檢修頂樓加壓水塔或更換水管造成異物進入阻塞管路等。
天氣自然因素-熱水器本體老舊管內材變質脫落、墊圈碎裂脫落、氣溫上升等。

處理方式-假設分析結果是屬熱水器本體阻塞,建議拆下本部份檢修(推估係因自行更換冷水管端墊圈碎塊阻塞所致)

內有銅件取出異物

內有銅件取出異物

网友:
猜想是該洗水管~

网友:
這種普通熱水器,在火力開在最小,絕不可能會燙手的。
如果說水壓低,熱水器基本上也無法啟動。
如使用蓮蓬頭洗澡,檢查蓮蓬頭組與牆壁連接處,有個S型的轉接頭
有的裡面會有個濾網,通常用5塊錢可以轉開(熱水器下面先把浸水關掉)
老舊房子熱水管阻塞通常在接頭那裏,有人不用白鐵用生鐵阻塞都在那。

网友:
學習起來,下會遇到熱水器的問題,心裡才有個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