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Z87-DELUXE可觸發上電不跑碼

楼主(2017-11-24):
沒屋頂上買來的壞板

拿回來後無言了,所有的散熱器都被拔光

原廠附的WIFI外接卡也沒有

甚至連8spin直插的BIOS也拔走

只有點位沒有圖紙,不知道那個DIP的BIOS型號是什麼

拿了個25L8006E把官網的BIOS燒上去之後上機

上電觸發有復位不跑碼

這塊板子應該是雙BIOS的

難道另外一顆是旁邊那個4邊形QFN上面寫BIOS的嗎n_033|

网友:
Asus Z87-DELUXE User Manual

970.69 KB, 下載次數: 45

网友A:
官網的BIOS要修改過才能燒錄使用
不知道版大使用的CPU型號為何,所以附上最新版本(已修改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網的BIOS要修改過才能燒錄使用
不知道版大使用的CPU型號為何,所以附上最新版本(已修改過)。

太久沒碰新的主版
請教一下
1.二樓 25q64  是8M byte
2.官網  12.41 MBytes   5.25 MBytes 兩個版本

燒入5.25 這版似乎可行  那12.41 MBytes 這版本有什麼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久沒碰新的主版
請教一下
1.二樓 25q64  是8M byte

12MB是內含更新檔與燒錄工具
5.25MB則只有更新檔
兩者更新檔都是一樣的。

然而,要先修改過才能燒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B是內含更新檔與燒錄工具
5.25MB則只有更新檔
兩者更新檔都是一樣的。

感謝KKP大的提供

目前用了KKP大的BIOS還是不跑碼

但如果用官網的1007及1205版的
會跑,但就卡在7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KKP大的提供

目前用了KKP大的BIOS還是不跑碼

Bios晶片是用哪一顆?

楼主:
華邦25Q64

2樓有照片

网友:
但如果用官網的1007及1205版的
會跑,但就卡在76

卡76 應該有畫面了!

換個顯卡或插槽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KKP大的提供

目前用了KKP大的BIOS還是不跑碼

這就怪了?
官方為修改過的更新檔,前段會多出一點,直接燒錄進去會超過晶片的容量,卻還能跑碼?
有點想不透...

依照版大1205版可以跑碼,重新再做一個,請您在試看看。
本次放在GD雲端上:GD_1205

楼主:
這塊板子可以在不開機的情況下直接更新BIOS

把USB插上指定的USB孔之後

按下這個鍵3秒就會開始自動更新BIOS

所以我也不用刻意把ROM拔下來就可以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