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SUI AU-X711 擴大機音量VR哪裡還可以買到?

楼主(2017-11-25):
小弟有一台SANSUI AU-X711 音量VR有問題,請問各位先進哪裡還可以買到 ?感謝指教!
網上找了資料 廠牌 ALPS 100K/5K 6聯4腳,請參考附圖,感謝!

网友:
現在這種特殊零件愈來愈稀有了,
你用google 用 ALPS 100K/5K 查查看, 有一些圖片,由此開始過濾, 碰運氣了!
台北中華路還有一些傳統音響店,你可查一下網路, 問店家是否還有這類零件!

网友:
樓主看看這頁, 有沒有合用的!
https://www.ebay.com/itm/ALPS-Po ... 112MC-/261901772441

网友:
改機改機改機改機

楼主:
感謝cremaker大提供資訊, 我再搜尋看看!
xiaolaba大,小弟能力有限不會改機

网友A:
VR除非是碳膜或是滑片損壞,拆開.買一瓶接點復活劑噴一噴就OK,好的VR千萬不要噴WD40,太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除非是碳膜或是滑片損壞,拆開.買一瓶接點復活劑噴一噴就OK,好的VR千萬不要噴WD40,太利。 ...

感謝J大熱心回覆,因為位置不好拆,小弟只是在外面對著VR小孔噴清潔劑,沒甚麼效果,看來要拆下清潔試試,感謝!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熱心回覆, 回報一下情況, 使用版友推薦清潔劑清洗,有效果,雜音及左右不平衡暫時有解決,不知能撐多久!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