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E2370V拆殼請教

楼主(2017-11-25):
手邊一台LG E2370V,使盡洪荒之力+電話卡+手機拆殼棒,還是無法拆殼,請教有經驗的前輩來指導,先謝謝了!

LG E2370V-BF

LG E2370V-BF

网友:
應該沒插到重點所以不開

网友:
後殼無螺絲就應該是從前面先把邊框拆下才會看到螺絲~
才能拆開~

网友:
LG有些顯示器沒有螺絲,完全用卡榫,有拆用一台LG,用盡了少林大力金剛手才扳開,手指差點就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