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OP Vos Ios Ib 的消除

楼主(2017-11-25):
網上看些文章,其中有一教學我覺得滿棒的,用Proteus模擬ha741,lm324也真的能消除輸出offset。

但實際用麵包板其輸出還是有0.4mv ,跟模擬出的0.01uv差太多了

我輸入直接接地,但輸出有0.4mv , 哪錯了?

网友:
理論值易求,理想元件難得.......

您用哪個OP來實作?用OP07/OP77/OP177之類的應該會比較理想。

楼主:
我用2顆ha741 和1顆 lm324 來實作,2種OP輸出結果都不滿意
造理說這種接法只要OP型號一樣的,參數應不會差太多,出來的效果應該滿理想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2顆ha741 和1顆 lm324 來實作,2種OP輸出結果都不滿意
造理說這種接法只要OP型號一樣的,參數應不會差 ...

一般等級的OP就不必太為難它了,精密用途不是它的專長,所謂特性一致也是有等級之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等級的OP就不必太為難它了,精密用途不是它的專長,所謂特性一致也是有等級之分。

我當年也為了LM7805 為何輸出是 5.09V.. 為何不是5.00V !?, 不爽地找 LM 公司理論了 一下...
現在想起來n_165|  很丟人啊n_128|

网友B:
你能不能試一下, 現有 LM324 單OP 接成 直接負回授 OUT接(-)
比較兩種有無差異

另外 電表精度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當年也為了LM7805 為何輸出是 5.09V.. 為何不是5.00V !?, 不爽地找 LM 公司理論了 一下...
現在想起來: ...

各廠7805規範都是5%精度,也就是4.75V~5.25V都是合格的,這很難挑到不合格的!

网友:
溫度補償型的Crystal , 都要挑過才能到5ppm... ... 真的需要只能買一批量來,用挑的

网友:
做不出這個電路的實際效用是因為 B 放大器也有自己本身的 Offset 電壓,B 是補償了 A 的 Offset 沒錯但又會加上了 B 產生的 Offset 電壓。
所以實際上沒有人用這種理論電路,大都使用 OPA 自己的抵補接腳(單組 OPA 包裝的才有)或是自己加上 VR 使用輸入端的微小直流偏壓來抵補。

現代的半導體元件不同以往那些傳統編號與舊製程,您想要哪種優越特性的元件就去半導體廠商官網找,就如 Low Offset Voltage,人家用特殊電路或製程做出來的特性比您用一堆外部元件補償的好,況且還有溫度特性與可靠度這兩項大隱憂。

設計線路要學歐美工程師選用一個優良體質的好主動元件,不要看日本廠家只用一般便宜零件再加一堆補償或保護電路。

网友:
你代入實際的數值 Vos 就可以計算出了。
此電路需要2顆一樣的 Vos 就可以抵消輸出偏移。

网友:
Proteus算是很初级的仿真了,他的器件DC模型不够精确。仿真单片机尚可。
如果对DC transfer仿真,multisim算是入门,更加精确又想要容易上手的话,TI TINA或者LT SPICE都是不错的选择,有完善的器件模型,对DC AC transfer都非常精确。
话说回来,Proteus用的是运放的理想模型,至于Vos/ Ib等都不是理想运放的参数,自然无法仿真出来
最常见的低失调电压运放应该是OP07了,但是需要双电源。单电源的型号价格比较高,并且在接近0点的范围上线性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不能試一下, 現有 LM324 單OP 接成 直接負回授 OUT接(-)
比較兩種有無差異

我是用UT181A,用60mV檔是0.025%+20
但我總覺得這檔位滿怪的,一下子0.02XmV,一下子又0.3xxmV,但兩支測棒短接都滿穩定的0.001-0.002mV
,又一樣測棒短接狀態下去touch電路,又會一下子0.00X mV,一下子又0.3xxm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UT181A,用60mV檔是0.025%+20
但我總覺得這檔位滿怪的,一下子0.02XmV,一下子又0.3xxmV,但兩支測棒 ...

你的電路是否進入了不穩狀態?用示波器觀察輸出波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UT181A,用60mV檔是0.025%+20
但我總覺得這檔位滿怪的,一下子0.02XmV,一下子又0.3xxmV,但兩支測棒 ...

負回授信號會上下跑,如果狀況不好就會有點小振盪。
OPA B 的 +/-都上個電容吧~
記得固定一下溫度,不然需再考量 Vos Drift(7-30μV/°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UT181A,用60mV檔是0.025%+20
但我總覺得這檔位滿怪的,一下子0.02XmV,一下子又0.3xxmV,但兩支測棒 ...

因為是0.xx mV 的量測..
我覺得...是你的身體帶的靜電場經由手拿探棒時感應進入電表,
絞合探棒的+/- 線,  探針頭以單芯線捲繞插入麵包板或焊板上測試
上述探棒改用鱷魚夾,,, 總之就是不用手碰它

電路Ui /Uo  各 加R//C  10K 電阻0.1uF 電容 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UT181A,用60mV檔是0.025%+20
但我總覺得這檔位滿怪的,一下子0.02XmV,一下子又0.3xxmV,但兩支測棒 ...

這就是 "類比"工程師與"數位"工程師的差異

"類比"工程師 養成時間會較長,也比較無法"速成"...

一但養成 一定也是底子深 功力足 ...

你用 模擬(仿真)軟體 一樣還是要經過"實務"的考驗...

我是電子科出身,但是就是沒有經過 長時間"類比"養成
就跑去寫軟體...
結果就是基本原理都懂一些,就沒有 底子深 功力足 的"實務"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