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pple iPad mini2 畫面跳動,更換液晶螢幕

楼主(2017-11-26):
Apple iPad mini2 畫面跳動,更換液晶螢幕
今天來分享一件不大需要專業維修技術,只需要手感+解螺絲的維修案例

開機檢測畫面上緣有橫線條/背光有時閃爍/畫面顯示跳動
觸控功能均正常
判斷為液晶螢幕故障需更換
所以必需完美的拆下觸控玻璃後再更換液晶螢幕,以免增加不必要的維修成本
利用加熱台平均的加熱
ipad有良好的散熱設計,所以熱風槍要不停的加熱
吸盤拉起小縫隙後再慢慢用撬片切開,慢慢慢慢....
有拆過ipad的都知道原廠的雙面膠黏性非常大
需費點力才能拉起觸控玻璃,但太大力又容破裂
有點大力,又不能太大力....講究手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觸控排線在下方,Home鍵是鎖在玻璃上的
使用塑膠片時小心別把觸控排線切斷了
此機單換觸控玻璃有時是需要在軟排上焊接的
四角螺絲解下後就可取下液晶了
液晶後面兩側有貼雙面膠,取下時可能會折破液晶
拆下鐵片就會看到液晶排線扣,換上事先準備好的液晶螢幕
畫面顯示/觸控功能均正常
可以準備貼合了
邊框除膠/玻璃內側除汙除塵/上膠/貼合/加壓
繁瑣事項就不多拍照片了
測試功能正常,可以交機了~~
這次能完美拆下觸控只能說運氣不錯,沒讓我多花錢

网友A:
改天要再換觸控板時記得聯絡一下,我拿攝影機來拍,保證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要再換觸控板時記得聯絡一下,我拿攝影機來拍,保證更精彩

好喔~~
但萬一越拆越嚴重就G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喔~~
但萬一越拆越嚴重就GG了

沒關係!我們住很近,拆壞了就等下一次。

网友:
然後下回老大把妹妹換你來拿攝影機拍攝.......

网友:
介意,我插一腳嗎

网友B:
多謝教學實例,小弟總算了解,小弟的ipad-mini為何拆不下觸控板了
看來沒有可恆溫的維修台還是不要自己亂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謝教學實例,小弟總算了解,小弟的ipad-mini為何拆不下觸控板了
看來沒有可恆溫的維修台還是不要自己亂搞 ...

恆溫加熱台不是必備的,只是方便讓整台機器達到一定溫度而已
而且拆機過程中當我將玻璃撬起一點縫隙後就不使用加熱台了
使用吹風機也可以,只是要多次來回移動平均溫度
我倒覺得熱風槍支架才是必需的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我的IPHONE 6 左上有時也會閃爍也是面板壞了~

网友C:
之前幫朋有更換摔裂的mini 2,他上ebay買觸控板,並把mini 2 寄來,
第一個觸控板線斷一半,退了錢,第二觸控板成功換了,但感覺背膠不那麼黏。
本來朋友是要拿去"回收"抵打折換mini 4,所以事先做了回復原廠設定。

剛換完測式OK,但沒有弄到重新開帳號完畢,但滑動點擊都OK我就關機了。
朋友拿去店家時,開始登錄並測試,問題就慢慢浮現,觸控飄動或無反應。
最後算是一次失敗的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幫朋有更換摔裂的mini 2,他上ebay買觸控板,並把mini 2 寄來,
第一個觸控板線斷一半,退了錢,第二觸 ...

這詭異的情況在ipad上我也遇過幾次
觸控板祼測正常,貼合後沒多久就開始異常
最後鼻子摸摸再換一片n_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