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RM-32LZ50用5酷幣換的快速簡易查修狀况!

楼主(2017-11-26):
LG RM-32LZ50用5酷幣換的快速簡易查修狀况!(不好意思!!!新手第一次,請由下往上看)也同時請教如何編輯相片次序?找不到预覧??

主板

LG RM-32LZ50才是正確型號

LG RM-32LZ50才是正確型號

待機電流

待機電流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開機電流

開機電流

後視圖

後視圖

採用雙擊式高壓板,只拍一側

採用雙擊式高壓板,只拍一側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端子電壓定義,及用示波器測量,波形尚可接受

電源板端子電壓定義,及用示波器測量,波形尚可接受

直接量測到LOGIC板的任一影像波形

直接量測到LOGIC板的任一影像波形

超級嚴重濾波不良,可以肯定主板的問題,有多款電容沒庫存,待到貨完修在提供訊息! ... ... ...

超級嚴重濾波不良,可以肯定主板的問題,有多款電容沒庫存,待到貨完修在提供訊息! ... ... ...

3.69 MB, 下載次數: 95

LG RM-32LZ50維修手卌

网友A:
應該還沒完修
標題 怎出現--[維修實例]了

故障位置 是哪邊 換哪些都未說明

网友:
厲害
剛取件,立馬斷出問題點

楼主:
量测過程中:
1,轉換電壓濾波:全部不及格
2,交連的小電容:有輕微的漏液
3,當完修時:大大小小的電容全換、、、、可以提前報告了
4,此種維修全看個人心態,並不是單一零件損壞,哦某一零件壞  更換完修!
5,此次動用到工具:電流表,50MHZ的老示波器,color bar的信號產生器(己無第四台cable線路)

网友:
完修?劃面呢?

网友:
論壇主頁右下角有貼文練習區,可以試著練習,久久才PO一次文的我來說很好用!

网友B:
沒意外是主板電容搞的鬼

楼主:
目前算可接受程度........完修畫面!!!

只換部份電容

只換部份電容

TEST 3

TEST 3

TEST 2

TEST 2

TEST 1

TEST 1

完修了

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意外是主板電容搞的鬼

是主板電容退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主板電容退化了

恭喜完修.這樣潦解一點點n_118|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應該還沒完修
標題 怎出現--[維修實例]了

12樓就有貼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樓就有貼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老大 這幾天應該比較累 有點暈頭了
要多休息 注意身心

我在 #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573&pid=808458
回覆  還沒看到維修完成畫面  主題就已出現 [維修實例] 的疑問

樓主已於 #8  #9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573&pid=808524
貼出 完修畫面圖片了 跟 更換零件  應該算完修了

關於貼圖教學與排序  是 樓主 再請問如何排序的

网友:
關於 圖片排序問題
老大已於 #1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573&pid=810500 貼出連結了
敬請查看

奇怪 我按#1 下方的回覆 填寫的 怎沒#1 的題示出現
可能只能用快速回覆才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 這幾天應該比較累 有點暈頭了
要多休息 注意身心

我發的連結第12樓就是在教怎麼貼圖及排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