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42U32 開機後顯示靜音

楼主(2017-11-27):
禾聯HD-42U32
拆蓋後
主板
聲音輸出的部分..

每次開機後出現靜音

各位大大們大家好~
本機每次開機都出現靜音圖示.按鍵及遙控都可正常操作.但...就是沒聲音....
請大大 前輩們指點......謝謝~

网友:
恢復原廠設定

楼主:
沒有''恢復原廠設定''功能~
只有''重置''功能~
但...重置無效......

网友:
記憶IC失億了

楼主:
有補救方法嗎?

网友A:
內部主板程序可能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部主板程序可能壞了

.......這下不就要外接喇叭才行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檢查過按鍵?

會部會只是單純按鍵壞了

网友B:
之前有遇到一次~
只要再按一次搖控的靜音鍵就好了~
不知道您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遇到一次~
只要再按一次搖控的靜音鍵就好了~
不知道您的是不是~

開機出現的靜音圖示用遙控器按一下靜音鍵可以解除.
沒聲音的情形跟主板有關~

网友C:
倒數第2張圖那片聲音的板子

電容換一換試試

感覺都電容漏液了

网友D:
還可以取消靜音,應該是設定問題,聲音預設是靜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數第2張圖那片聲音的板子

電容換一換試試

對...就是這片板子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可以取消靜音,應該是設定問題,聲音預設是靜音

設定沒問題~

网友E:
应该是静音电路出问题;

可以检查声音板子上的几个芯片资料,看静音电路设在那里
再一步步检修。

也可用高阻耳机听,开大音量,听声音跑到那里,应不难找出故障点。

楼主(2018-01-02):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静音电路出问题;

可以检查声音板子上的几个芯片资料,看静音电路设在那里

以使用偷雞的方式解決了~
只要跳過卡啦OK回音機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