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RT809F 燒錄器 繁體中文檔 20170928版

楼主(2017-11-27):
RT809F 燒錄器 繁體中文檔 20170928版
解壓縮後 直接覆蓋舊檔 (在 RT809F 資料夾下 不是在子目錄內)

繁體中文檔 直接覆蓋即可
覆蓋前 請先將舊檔備份 以防萬一

補充內容 (2017-11-28 10:06 PM):
此壓縮檔 建議用WINRAR 5.50B2 解壓縮

另一載點 用 7-ZIP 9.20 壓縮的 望酷友都能解壓成功
#16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577&pid=808677

网友:
感謝sa2086大大分享

网友A:
RT809F燒錄器使用時能自動識別芯片型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9F燒錄器使用時能自動識別芯片型號嗎?

應該是不行

我用的時候都是要打上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09F燒錄器使用時能自動識別芯片型號嗎?

有一個按鍵 AUTOISP  繁體 自動識別ISP

如F809F已經有內建會自動識別  如沒要自己添加

按 AUTOISP 在按左排 READ (讀取) 會自動出現可用型號

補充內容 (2017-11-28 01:52 AM):
自訂義芯片型號在 RT809F\DEVICE.INI 檔

网友B:
下載的檔案好像無法解壓縮,sa2086大大可否檢查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載的檔案好像無法解壓縮,sa2086大大可否檢查一下,謝謝!!

我測試下載解壓都正常

注意一下你的解壓縮版本  我是用 WINRAR5.50B2 壓縮的
壓縮程式版本太低 會出現錯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測試下載解壓都正常

注意一下你的解壓縮版本  我是用 WINRAR5.50B2 壓縮的

我也沒辦法解壓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沒辦法解壓縮

提供我的中文化檔,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沒辦法解壓縮

小弟在用 7-ZIP 9.20 版本 在壓一次
希望能順利解壓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載的檔案好像無法解壓縮,sa2086大大可否檢查一下,謝謝!!

在 #16 補上 用 7-ZIP 的壓縮檔 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供我的中文化檔,請參考。

upchome大大您好:
您提供的可以正常解壓縮檔案,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用 7-ZIP 9.20 版本 在壓一次
希望能順利解壓縮

sa2086大大您好:
現在提供的壓縮檔用我電腦中的7-ZIP可以正常解壓縮,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測試下載解壓都正常

注意一下你的解壓縮版本  我是用 WINRAR5.50B2 壓縮的

sa2086大大您好:
     原來WINRAR版本太低無法解壓縮,重新下載WINRAR5.5版本就可以正常解壓縮,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in-rar.com/predownload.html?spV=true&f=winrar-x64-550tc.exe
這兒下載rar便可解壓縮 ...

tsai5371大大您好:
    下載您提供的WINRAR版本就可以正常解壓縮原本的壓縮檔,謝謝!!

网友:
變亂碼~不過還是感謝~其實在win7上可以新增語言~就可以正常顯示簡体中文了~只好加減看簡体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