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nns-G HZ221DPB 22吋液晶螢幕維修

楼主(2017-11-27):
客戶送修Hanns-G HZ221DPB 22吋液晶螢幕
故障狀況 : 按開機鍵無畫面出現 , 綠燈一直重複亮&暗!
螢幕正面&故障畫面
背面
型號貼紙
內部照片
AD板
面板型號
P + I 板 (正面)
PS : 紅框處電容電容更換
P + I 板 (背面)
PS : 紅框處2顆AO4620故障
拆下AO4620
換上AO460
完修~
感謝收看

楼主:
更正 : 不是 AO460 是 AO4606

网友A:
恭喜完修
機主似乎有抽菸,好多地方被燻得黃黃的。

网友:
恭喜完修
原來是電容爆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 : 不是 AO460 是 AO4606

請教z9g7m0大:如何判斷AO4606故障?檢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機主似乎有抽菸,好多地方被燻得黃黃的。

好眼力! 這台還沒打開時在我工作室就有很重的菸味飄散... 打開後更是不得了,電路板上一次側有IC上卡著果凍(尼古丁)... 很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z9g7m0大:如何判斷AO4606故障?檢修方向?

是 AO4620 故障~ 就測量 1,2腳 3,4腳 有接近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