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兩種插座可否共用?

楼主(2017-11-27):
請問第一張圖的右邊插頭(型號:HBL2321),
可否插在第二張圖的插座(型號K5320)上?
謝謝!!

右邊的公插頭

右邊的公插頭

母插座

母插座

网友A:
可能拿成品直接找電料行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拿成品直接找電料行比較快

因為我司以前都用第二張圖的插座,這次新購的機器廠商只能提供圖一的插頭,
因尚未拿到東西因此想說先到論壇上,看是否有人知道?

楼主:
更正:圖二插座型號是LK5320才對

网友:
不能適配

第一張圖的右邊插頭  防誤配止擋片  折彎向

第二張圖的插座 LK-5320  折彎向

LK-5320  圖片引自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3363874634
仔細看一下 G 腳 折彎向

网友:
你的應該是NEMA L6的規格
http://www.jcc658.com/pd6356985.html

電纜中間插頭NEMA L6l

電纜中間插頭NEMA  L6l

网友B:
不能作防呆,統一規格嗎?這樣好像很麻煩,我會改成找通用品,較省得麻煩,構造簡單,很好改,時間是金錢,況且沒失誤,才是進步的動力。

网友:
第一張圖是 NEMA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NEMA)

第二張圖是 牽引式

兩種規格互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作防呆,統一規格嗎?這樣好像很麻煩,我會改成找通用品,較省得麻煩,構造簡單,很好改,時間是金錢, ...

NEMA 'L' 系 是指GND腳  前半段彎曲L形   用於  扭轉鎖定
重工商業設備工作現場有需要 防止意外斷開的場合

240VAC 裡 L6-15  彎曲L形向, 其他L6-20/30/50 彎曲L形向

110VAC   'L' 系 扭轉鎖定連接器
  L14 -20  :  20A 右彎曲L形向,
  L14 -30  :  30A 右彎曲L形向

而且除了上述 GND腳  前半段彎曲L形 之外 , HOT LINE火線是兩條 加上 Neutral 線, 總共四線

另外 有L5 - .....也是有左右灣內外向之分, 用三線 ..

這是一種保護觀念
人家就怕 小白沒事踢到...以及 有人見洞就插  隨便15~20~50A 摧殘下去

所以特別與家用型分開...

楼主:
原來是不能共用的,感謝各位的解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