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JR 怠速 熄火 熱車正常

楼主(2017-11-27):
小弟最近買了一台2010年的VJR 110

當初試車想說人性本善,沒注意太多 車騎了沒問題,就直接買了!

誰知道過戶完…回家後隔天早上,冷車發動,轉速自動拉高(應該是電子阻風門作動)…一下子後轉速下降…

咦?怎麼越降越低? 然後就熄火了…

這時候仔細看了一下儀表板…引擎燈號部分被用電工膠帶貼起來…

這時候才發現不妙…但為時已晚@@

好吧,我就開始我的一路維修…電腦歸零後發現是故障碼03 這表示TPS感應位置不對…

我先暫時不管他…前後我更換了空濾 火星塞  拆了節流閥及電腦(很多人不敢拆,我抱持拆壞就換的心情,反正都亮03了)
拆了電腦發現,之前已經被拆過了…
電瓶也換了!

接下來事情就好玩了…我發現我把tps正確位置調整回來了 電腦靠電阻值及TPS輸出電壓感應是否正常
量測怠速為0.24v左右,符合原廠0.23v誤差值0.05v

這時候我就沒輒了,故障碼手動清除了,目前沒有其他故障碼產生,但是怠速一樣會慢慢降速熄火…
熱車後就正常了!

這個會是什麼地方的問題呢?

小弟目前方向是含氧感知器,因為熱車後正常…

但是那個感知器也要一千多,怕買來又沒效,想問問其他有經驗大大,我該從哪先下手,謝謝

网友:
節流閥有清洗過嗎?
我上次G5壞含氧感知器的症狀是低速非常不順,轉速上不去

楼主:
洗過了 噴油嘴也洗過了@@

网友:
參考q41074107大大的維修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63320-1-2.html

网友:
檢查怠速空氣旁通閥開度是否在規格內(新車30°~80°;舊車<140°)?

网友:
所以你是買中古的,錶騎幾萬公里了,

网友:
你可以試著歸零重設看看 因為有動到tps
我想這應該遇到兩光師的傑作
如果你在台中我也許可以幫你重設

网友:
TPS不該亂動的!

那個出廠時都經過校準定位點上漆不准碰的

网友:
VJR50的資料,應該都差不多,請您參考

環保署網站抓的

网友:
我買診斷器時有附一本VJR維修手冊 但是沒機器掃描
應該也跟光陽V2應該一樣 換湯不換藥
還有故障排除開電門讓他故障燈循環閃完就不會再亮了

网友:
買個本土出的 chamberplus 出品實屬佳品 支持一下國貨

网友:
也許只是單純TPS調整得當與否的問題罷了,調整TPS電壓至符合規範,但節流閥蝴蝶片是否有對應到正確位置 (0度)?

网友:
但是怠速一樣會慢慢降速熄火…熱車後就正常了!

基本上就是冷車提速沒作用,化油器的就先看熱感阻風門跟化油器怠速油路(含怠速油嘴)是否正常

噴射的先看怠速空氣閥有沒有塞住,TPS出槌應該熱車後也不穩定,樓主您沒提到這個,推測熱車後就OK了

含氧感知器掛了沒這麼好吃穿,您看看熱車後催油門會不會噴黑煙,就算電腦沒故障碼燃燒也會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