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Hitachi洗衣機SF-95PJ齒輪拆解

楼主(2017-11-28):
問題描述:
洗衣機機齡約七年。前幾天出現F9 (洗衣機運行到特定流程會發出怪叫,然後出現F9)。在google大神的幫助下,研判是離合器齒輪(Clutch Gear)的問題(圖中紅箭頭指向的米黃色齒輪,圖片按拆解過程逆序排序),拆到最後那個黑色部分拆不出來,材質非金屬,估計和米黃色齒輪同一材質,不敢太暴力。原以為内部構造應該和相近型號大同小異,最後卻卡關。。。這個要如何拆解呢?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網路上搜索到的拆解視頻,問題和叫聲一模一樣(請直接跳到視頻05:00-05:44)。。視屏前半部是問題,05:55之後是完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8ndf7wVr3k
型號不同構造和組裝過程顯然不完全一樣,并沒有那個黑色拆不出的問題,能直接放入和取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2pwJlSBhwI

网友:
先在軸與齒輪間噴WD40,讓WD40滲透進去後,然後向正常旋轉的反方向敲動,你說齒輪非金屬材質,看第一張圖片軸上有一平面,有可能是旋轉久了,齒輪有少許位移,導致卡死。

网友:
影片中齒輪跟轉盤是一體的
你的顯然已經是分開的
在黑齒輪的軸心噴點WD40在靜待10分鐘搖一搖  看看是否能順利滑出吧

楼主:
今天再一次拆開,換成鐵片頂起的狀態,重新拍照(如圖)。
圖中三個部分相互獨立。金屬齒輪很重很難轉動或挪動。
黑色齒輪和金屬軸心則很鬆動,有移動的空間。金屬軸心衹能上下移動1mm左右。金屬軸心能上下移動2mm左右,也能左右傾斜(傾斜角度很小,可忽略,仍可看成是水平的)。

感覺不太像是黑色齒輪在孔中移位(有試著上面的方案,WD40后嘗試反方向敲,沒效果。。不過我不敢太用力。)。
該齒輪有少許移動的空間,在間隙中碰撞時也發出清脆的碰撞聲。不過最終仍卡在軸心上,感覺有内部機關將它鎖在軸心上。亦或者是,它跟軸心在設計時根本就是一體的??
不過用針往内刮了一圈,沒探出任何結果,很光滑。

網路上只能買到米黃色那個,黑色的買不到,若不是如此我一定把它粉碎了事。

p/s:圖中提到的轉盤,是指放皮帶那個轉盤,孔是帶圓角的四方孔。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再一次拆開,換成鐵片頂起的狀態,重新拍照(如圖)。
圖中三個部分相互獨立。金屬齒輪很重很難轉動或挪 ...

google搜尋"洗衣機軸心拆解" 或是"洗衣機摩擦彈簧"試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95

用三爪拔輪器(拔軸承)的工具是否能把黑色尺齒輪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搜尋"洗衣機軸心拆解" 或是"洗衣機摩擦彈簧"試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 ...

手頭上沒有專業工具。目前拆裝都是靠榔頭+巧勁。。
之前試過用兩根六角扳手夾住黑色齒輪後方,死命往外拉,拉不出。(沒用盡全力,齒輪非金屬材質,有點投鼠忌器)。
看來現在要專業工具才能放心嘗試。

p/s: 前面回復時居然沒發現,編輯了多次文中仍有錯,現在更正: "黑色齒輪能上下移動2mm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再一次拆開,換成鐵片頂起的狀態,重新拍照(如圖)。
圖中三個部分相互獨立。金屬齒輪很重很難轉動或挪 ...

軸心用板手 反方向轉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軸心用板手 反方向轉看看

黑色齒輪跟軸心只能順著軸心直直的退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頭上沒有專業工具。目前拆裝都是靠榔頭+巧勁。。
之前試過用兩根六角扳手夾住黑色齒輪後方,死命往外 ...

黑色齒輪跟金屬齒輪有2 mm 間隙? 那就好辦了!
用一字起子插入間隙中間, 想辦法在圓周均勻用頂的用翹的,
加大黑色齒輪跟金屬齒輪的間隙, 再找螺帽扳手用頂的用翹的,
或是墊在間隙中間繼續用一字起子用頂的用翹的,持續退出黑色齒輪.

在圓周均勻用頂的: 大一字起子軸心旋轉, 或用扁厚的餐刀具等插入縫隙旋轉.
在圓周均勻用翹的: 大一字起子手柄上下動,讓一字頭也上下移動翹起.

网友C:
在我看來那黑色齒輪孔 就是內八角螺絲 八角板手插進去一轉應該就可以把螺絲退出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色齒輪跟軸心只能順著軸心直直的退出.

我的想法是
開板大的洗衣機離合器齒輪結構跟影片中顯然有差異
出廠時間點上 應該有先後
我猜是其中一種設計上有缺點 ,改成另一種設計
而不是台灣機跟泰國機的差異
開板大的敘述中
我另類思考 或許軸心分2段 順便卡住黑齒輪 不讓其滑出
才會想請他試看看轉軸心的
軸心與黑齒輪有2MM間隙
就算撬出來 恐怕也壞了 裝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齒輪跟金屬齒輪有2 mm 間隙? 那就好辦了!
用一字起子插入間隙中間, 想辦法在圓周均勻用頂的用翹 ...

抱歉,赫然發現前面描述時漏了一個細節。黑齒輪在金屬齒輪那一面有凹槽,套住了金屬齒輪,實際上是無法看到兩者之間的間隙。我之前測量的2mm是黑齒輪在軸心的上下活動空間。
之前也用一面小鏡子,嘗試看看凹槽内的情況,由於角度的問題根本看不清。所以當時才會想到用針試探。

本來也沒怎麽在意,今天才驚覺黑色齒輪看起來像是一個蓋子。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Hitachi SF-95PJ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
開板大的洗衣機離合器齒輪結構跟影片中顯然有差異
出廠時間點上 應該有先後

黑齒輪和軸心會一起轉動,無論順時針或逆時針。此時上面那個金屬齒輪始終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我看來那黑色齒輪孔 就是內八角螺絲 八角板手插進去一轉應該就可以把螺絲退出來了

請問這個究竟要怎麽弄?沒理解過來。
用手洗了一星期的衣物,家裏已有微言。。。吼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黑齒輪和軸心會一起轉動,無論順時針或逆時針。此時上面那個金屬齒輪始終不動。 ...

所以金齒輪固定在外層軸心上
黑齒輪固定在內軸心上
這樣也許要整套卸下來 才有辦法細部拆解
我只是看圖說故事 胡亂猜
別介意 只是想提供一點方向 幫上一點小忙

网友C:
原來是真的忽略了那個孔洞

那工具在家庭五金賣場就有了

內八角板手

內八角板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真的忽略了那個孔洞

那工具在家庭五金賣場就有了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指的是哪個孔,工具已經有現成的。。。?
如果是軸心那個孔的話,那個恐怕不行。軸心那個孔内呈漏斗狀圓形的,估計借不到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金齒輪固定在外層軸心上
黑齒輪固定在內軸心上
這樣也許要整套卸下來 才有辦法細部拆解

我擔心的正是這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指的是哪個孔,工具已經有現成的。。。?
如果是軸心那個孔的話,那個恐怕不行。軸 ...

MAX大說的 可能是
他看你前面的敘述和圖片後
認為在黑色齒輪側面(圓周) 齒輪凹齒面有一個洞
裡面有一顆內6角螺絲 從側面鎖入軸心(類似風扇業鎖在馬達軸心方式)
我是沒看到洞啦..只是他應該是在說這個方面  您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指的是哪個孔,工具已經有現成的。。。?
如果是軸心那個孔的話,那個恐怕不行。軸 ...

你拍的齒輪面的另一側(凹凸面)、可能有止付螺絲孔、軸心是平面的對應處、正面沒看到。
你再找找。

网友C:
沒編過圖片就套一下你的圖
我的認知如果沒錯
那顆就是內八角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大說的 可能是
他看你前面的敘述和圖片後
認為在黑色齒輪側面(圓周) 齒輪凹齒面有一個洞

我是這概念方式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編過圖片就套一下你的圖
我的認知如果沒錯
那顆就是內八角螺絲

原先實物沒觀察到孔,不知道圖中那個是什麽來的,會不會是污垢??。。(我是原圖縮小后直接上傳的,沒PS。)
我稍後再拆開來看看,證實一下。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建議把洗衣機倒過來施工,施工會方便很多而且看得也比較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先實物沒觀察到孔,不知道圖中那個是什麽來的,會不會是污垢??。。(我是原圖縮小后直接上傳的,沒PS ...

感謝樓上諸位大大關注本主題,並給予寶貴意見。
經不住家裏老佛爺整天拿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來念念念。。終於敗了一個國際牌洗衣機先用著。

這個 SF-95PJ就暫時擱置。。棄修。。

待有時間才徹底拆開來看個究竟,打算從内桶開始拆,用了這麽多年從來沒拆開來清洗過。。

至於黑齒輪,上頭確實沒孔。。而頂樓那個圖中兩個小黑點,估計是添加紅色箭頭時無意間留下的。(已無原圖可以做比對,猜想八九不離十吧。。該打屁屁。。)。

网友:
國際牌變頻洗起來是否很沒力? 看到其他討論區批評的...
東西買不好也會被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諸位大大關注本主題,並給予寶貴意見。
經不住家裏老佛爺整天拿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來念念念。。終 ...

估計變更了設計,那個離合器如果更換,就得是破壞式拔出更換,
都是塑膠件,如果黃白色齒輪部份劣化,黑色部分也差不多壽命了。
黑色離合器齒輪要做個單向卡環,只進不出的卡筍不難。

也搞不好是整個離合器總成全換
像下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計變更了設計,那個離合器如果更換,就得是破壞式拔出更換,
都是塑膠件,如果黃白色齒輪部份劣化,黑 ...

可是樓主提到
網路有單獨販賣上端白色-滑動離合器齒輪,供售後維修更換用
這樣的方式,黑色齒輪應該是可拆式設計

"黑色離合器齒輪做成單向卡環,只能換整組一說"  有待確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諸位大大關注本主題,並給予寶貴意見。
經不住家裏老佛爺整天拿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來念念念。。終 ...

這樣黑齒輪應該是可以拆、上方有點空間、利用一字起子在上方、慢慢敲下來、
應該運作後卡緊所以很難拆。

网友:
對岸的滿多正廠零件來源是"殺肉"來的,而且可能只是類似機型通用。

网友:
還拆不下來的話,用"逼猴"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