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 8PIN-DIP 振盪器 CMOS型問題

楼主(2017-11-28):
1.想用NE555 8PIN-DIP 振盪器,作計時器,爬文有一篇說;不是CMOS型,不適用,請教各位前輩,我想做點焊機計時器,及光遮斷開關用計時器
,要用哪一種555,這種可以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67502577#qa&p=1

2.光遮斷開關,光敏電阻用哪一種較適合(要用到2種1.白天.晚上感應,2.另外一種要設計接收雷射光),
3.亮阻及暗阻規格,大小規格有5MM及10MM,我是覺得大的10MM,較好接收雷射光較好調整,統一規格是比較好備料,請各位前輩給意見,謝謝!

网友:
2.  光阻應該是10K(印象), 雷射可能要用光二極體或光電晶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227512627

网友A:
CMOS 在這講的是製程,也就是說 CMOS 閘的輸出 low = 0.3 * Vdd, high = 0.7 * Vdd ~
適不適用還要在看其它電路,一般低壓 3.3V/5V 電路應該沒有這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 在這講的是製程,也就是說 CMOS 閘的輸出 low = 0.3 * Vdd, high = 0.7 * Vdd ~
適不適用還要在看其它 ...

要驅動12V繼電器,這個電路可以嗎?

网友B:
CMOS NE555, 3- 18V 供電都可

网友:
以樓主的應用只是用在點焊機焊接時間的控制最長時間也不過幾秒鐘用一般傳統的 555 就行了,不需非得用 CMOS 製程的 ICM7555。

7555 因為是 CMOS 製程可以允許使用較大的 RC 常數來獲得長時間的脈波,傳統的 555 的 R 數值最好小於 1Mohm 而 7555 可以允許 R 的數值達到 10Mohm,而 C 的數值不要太大最好小於 10uF 以下且不要使用電解質電容,1uF 以上建議使用較穩定的鉭質電容 1uF 以下則可使用常見的積層電容。RC 的搭配最好以 R 較大而 C 較小為佳電路工作會比較穩定。
如果時間想想達到 10S 以上雖然 7555 可以做的到但還是建議使用除法器來做,例如使用 CD4060 不但帶 14 級的漣波計數器還有震盪線路可以做到長達分或小時的定時器。

光敏電阻 CDS 適合感應整個大範圍環境光亮度變化,光二極體與光電晶體有感應角度比較適合感應小範圍的光亮變化且也比較敏感,所以雷射光元件以光半導體為佳。
這些光元件最好是搭配鏡片才會有較佳的效果,所以可能都要自己加上鏡筒才會滿意,選購時最好找有整個光感應器模組為最佳選擇。

這些基礎元件在市場上都很容易買到且便宜,建議都可以買回來自己實驗看看就知道如何搭配使用,如果能將實驗結果再 PO 上來那更好,我們才能知道您想怎麼應用且才會有更實質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驅動12V繼電器,這個電路可以嗎?

這是非穩態的震盪線路,要找單穩態(觸發一下工作一次)的 555 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MOS NE555, 3- 18V 供電都可

NE555 不是CMOS型的,ˋˊ是BJT製成.
CMOS型的有:
1. LMC555 -- NS 國家半導體
2. TLC555 --TI
3. ICM7555 -- Maxim

网友:
你圖上的 relay 推動是由 BJT 2SC945,所以不管你選那種 555 都可以用。不用想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驅動12V繼電器,這個電路可以嗎?

玩NE555,提供一本書,請參考。
至於點焊機計時器,有現成的,絕對比自己做來的好。
点焊机时间控制板代替时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555 不是CMOS型的,ˋˊ是BJT製成.
CMOS型的有:
1. LMC555 -- NS 國家半導體

哈,謝謝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