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日光燈不用燈座串接方式請益

楼主(2017-11-28):
雖然我知道買個燈座直接將燈管接上去就OK了
可是因為目前只想先用燈夾固定
所以想請教各位前輩

第一根燈管
市電進來時,二根線是接上日光燈管一頭上的2根金屬棒
所以我必須把連接金屬棒跟A線的銅片剪開,然後將其中一端連接到LED板上的B線

接著以同樣的方式將要與第二根日光燈管連接的那頭
同樣將連接金屬棒跟B線的銅片剪開,然後將其中一端連接到LED板上的紅圈處那裏(A線對嗎?)

然後使用
網拍產品中的這種接頭與第二根燈管做連接
另外請教這種接頭該怎麼稱呼ˋ?

第二根燈管連接頭的那部分一樣重複第一個步驟,因不在連接,所以另一頭可將B線剪掉是不是?

不曉得小弟這樣的理解與做法是否正確,再請大家不吝指導,感謝

网友:
不太懂你的意思?

网友:
他的意思好像要用一組線路來點亮兩支燈管,基本上要看一支燈管上串連了幾組LED晶片,通常是四個晶片並連成一組,然後要串連幾組就看廠商了,有看過12組的,也有24組的,好像是20W的是12組,40W的是24俎,一俎LED是3V的話,市電110V最多只能推動36俎的LED,超過就會變成閃爍的狀態。

想要用一組線路來點亮兩支燈管,兩支20W的燈管可以串聯,40W的只能併聯,串聯的話晶片超過36俎會變成閃爍狀態。這個我玩過了。

楼主:
就是ㄚ三哥講的那樣,我的是2尺10W的LED日光燈管,上面是標示3並15串,180-190mA
另外有人知道網拍的那個接頭該怎麼稱呼嗎?謝謝各位

网友:
先來看看我惡搞的情況...

使用兩個點燈線路

第一組,單支是4晶12組,兩支串聯所以是4晶24組*2

第二組,單支4晶12組*2

第一組點亮

第二組點亮,會比較白些是因為晶片上面我有點上熱熔膠

你是要像我這樣把燈條拆出來嗎?雖然很好用,但是少了反射面,亮度會打折扣喔。

楼主:
不~不~不~~
我一樣保留原燈管
只是安裝的地方不太適合再加裝燈座,所以想用類似燈夾的東西做固定
但不太了解這樣的配線是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