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盆用排水P管 沖洗器標酷幣再送一個LED燈泡

楼主(2017-11-29):
全新面盆用排水P管
二手沖洗器是動物醫院沖洗大水槽用
用沒幾天說要換不銹鋼
送全新13W LED燈泡讓你的運費價值高一些

結標時間:2017/12/1 21:00結標

寄貨方式: 7-11寄件60元
這圖網路抓的

网友A:
請問那支噴水器你用過嗎?它可不可以由按開關的大小調整出水量?
我在大潤發買了一支噴水器,但是它一按就最大出水,一放就停水,非常不好用。
我看過有一種噴水器它是隨著使用者按開關多少而決定出水量的,只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牌子或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那支噴水器你用過嗎?它可不可以由按開關的大小調整出水量?
我在大潤發買了一支噴水器,但是它一按就 ...

報告老大這噴水器就是你說的不好用那種
他拿來沖洗浴室地板比較適當
我還沒用過可微調的
有一種是不銹鋼拉絲那型可能好一點(只有好一點點)
比較不會一下那麼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大這噴水器就是你說的不好用那種
他拿來沖洗浴室地板比較適當
我還沒用過可微調的

有時候只是沖個小東西,結果噴水器沒辦法控制水量,噴到整個身體都濕透,我看到可控制水量的噴水器再跟你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只是沖個小東西,結果噴水器沒辦法控制水量,噴到整個身體都濕透,我看到可控制水量的噴水器再跟你 ...

那天忘了跟你說~你家那和成靜音省水馬桶
應該換掉不但零件貴而且不見得買的到
我換過很多,原因都是水沖不下去還要再按一次
材料買不到~~~
這是和成最失敗的產品
唉早期剛出來要價一萬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只是沖個小東西,結果噴水器沒辦法控制水量,噴到整個身體都濕透,我看到可控制水量的噴水器再跟你 ...

水龍頭關小一點,水量就變小了,不是嗎?

或者買這種的橫桿就可以控制水量:

网友:
泰國馬桶旁都有第四圖這種  功用是沖屁屁

楼主:
GOOGLE好厲害馬上出現相關廣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只是沖個小東西,結果噴水器沒辦法控制水量,噴到整個身體都濕透,我看到可控制水量的噴水器再跟你 ...

只是沖個[小東西]

你這樣說,大家都知道你有個小東西........因為又說一不小心,整個身體都濕透....

大家就知道那個小東西是什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沖個[小東西]

你這樣說,大家都知道你有個小東西........因為又說一不小心,整個身體都濕透....n_14 ...

网友:
你故意的對不對,暗槓起來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水龍頭關小一點,水量就變小了,不是嗎?

或者買這種的橫桿就可以控制水量:

我也有裝這個輔助沖水裝置,因為是接在馬桶的入水口處,是共用的,所以三通開關關小一點,馬桶入水滿時間會很久,不適合。前前後後買了多次,後來買的比較便宜,用久了才發現原來是三通變成塑膠製品,成本降低了,塑膠的容易漏水,最好買長一點的方便沖洗浴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裝這個輔助沖水裝置,因為是接在馬桶的入水口處,是共用的,所以三通開關關小一點,馬桶入水滿時間 ...

目前用的適合洗澡,但是水管不夠長,所以不適合沖洗浴室,要沖洗浴室時,我是另外用軟水管接在洗臉臺的水龍頭,再用手指頭按壓軟水管出水口以加強水壓,可以將水噴更遠,就像有的人用此種方式澆花草.

网友:
10個酷幣

网友:
哈拉了 13F

終於在 #14 有人出價了

需要的快點加碼出聲

楼主:
恭喜comelon得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