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HERAN HD32DT2 無5VSB

楼主(2017-11-29):
因為保險絲及零件炸掉了, 無法看出上面的編碼.
請問 紅框中的零件是甚麼?

電源板應該就是chai7111fu所發表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64964-1-1.html

网友A:
跑線看看是不是類似這張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線看看是不是類似這張圖

你好,

謝謝你
不是這一張, 壞掉的版子很奇怪, 從110V的電的兩端, 經過電阻(兩顆並連後是1M),拉了一條線到壞掉電晶體的一端,就像黃色的那條線一樣, 也沒跟其他GND相連.

這一條黃線會有可能是GND嗎?

网友B:
你講的電晶體是二極體.你看一下他的機板是D208
這樣設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講的電晶體是二極體.你看一下他的機板是D208
這樣設計的

小張老板,

謝謝回覆
標示的是二極體,只是他有三隻腳,有點被混淆。
那條黃色的線,為甚麼要這要接?
零件炸掉了,求助。

网友C:
絲印 A7

a7 - 芯片丝印反查 - 芯片丝印反查网
http://www.smdmark.com/zh-CN/smd-code-a7.html

查詢得知為 BAV99

D208

與此板上D408相同,實測為順向串聯二極體~High-speed double diode~

D208-->R201(101)-->U101 PIN5 VCC ,這些應該也不保了,要檢查更換。

网友D:
炸掉的是二極體,跟周遭的一堆二級體一樣,應該都是A7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掉的是二極體,跟周遭的一堆二級體一樣,應該都是A7

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絲印 A7

a7 - 芯片丝印反查 - 芯片丝印反查网

感謝,是很多元件都壞了,理論上都可以買到,
如果爆掉的零件不清楚是甚麼,只能從很多的參考電路圖中試誤,也可能會花很多時間,真的很謝謝。

楼主:
請問 損壞的零件已經換上
Q101(NCP1251)還沒放上之前, 量到的VCC(PIN5)為22V, 與站上的chai7111fu所發表的文章是一樣的
把NCP1251放上後, 5VSB有出來, 但是是亂跳的, 同時VCC也是亂跳, 應該是進入IC保護模式,
我懷疑是ZD201損壞, 我這邊的絲印也看不出,因為字體很模糊,
請問會是17V的ZD嗎還是27V的ZD?

二次測的TLˋ431也確認過沒有壞,換上好品TL431的電壓也是亂跳
電路圖跟附件的有9成5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