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求教] IC編號EM78F662ND20J 程式COPY燒錄問題?

楼主(2017-11-29):
圖中為是電茶壺裡面的控制板,
故障的那個無法設定溫度,
拿好的板子量測其他電子元件後後判斷應該是IC程式有問題!
請教各位前輩是否可以拿那個好的IC去做COPY?
因為有兩台相同故障的,想說問看看這方法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是否可提供相關店家及價格?
台南這裡網路上好像找不到相關訊息。

网友:
先檢查電源回路,再檢查按鍵.COPY 芯片,代價可能不低.

网友:
扔了, 或者有興趣用 ARDUINO (AVR) 改

网友:
COPY 可能要1x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