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 iso

楼主(2017-11-29):
先上連結:https://www.microsoft.com/zh-tw/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ISO/

1.這個是給有正版授權有序號的人用的
2.安裝的時候免序號,經過一段時間會討序號並啟動才能繼續使用

网友:
雖然已經過了免費升級期限,品牌電腦附正版Windows 7的現在還是可以下載來升級,升級完直接顯示「已啟動」,這幾天剛搞好兩台,不過操作介面還是 7 比較好用,10 很多東西都做固定的,彈性比較小,畫面也不如 7 華麗,系統所占容量也比較大,但速度比 7 快很多。

网友:
最新版本1709 (10.0.16299.19)(2017年10月17日)

网友:
上星期六晚上剛下載一次
因為HDD好像出問題(我好像在2015 WIN7 升 WIN10的)
原本問題是HDD不正常轉/停  (還能使用也能開關機)
還原一整天後 不能開機
索性去買一顆SSD來裝
不用輸入金鑰 直接安裝 完畢就是啟用狀態了
現在好像不能任意換主機板和CPU
我在上星期六早上就是換一片一模一樣的主機板後(CPU沒換)
開始忙碌的重新搞24小時..然後變成全新的WIN10電腦

网友A:
雖然我沒在使用 MS, 但轉帳及個人憑 證是個大問題:

所以我也下載了, 我是想弄台NB 專門應雓轉帳及使用個人慼證,有問題請教:

1. 若下載的是英文版本,輸入中文會有問題嗎, 鬼使用中文介面實在不習慣
2. 原有的小紅帽防毒軟体是否可正常使用
3. 關於序號問㫻金, 個人絕不用盜版,將來買個 OEM 版本, 輸入序號就可正常使用了嗎?

先想到這,有問題再來請教大家。謝謝 大家回答 MS 菜鳥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雖然我沒在使用 MS, 但轉帳及個人憑 證是個大問題:

所以我也下載了, 我是想弄台NB 專門應雓轉帳及使用 ...

要是我的話,我會買一台便宜的ACER筆電.......

用正版的 Win 10 什麼都不用煩惱......

我最近買一台6千多元,可分離當平板用......2G RAM 而已,不用雜七雜八的也夠了...
另外,可以外接HDMI.......

但是我更喜歡的是便宜的筆電,LCD不可分離的.....有些機種可以把RAM加到8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話,我會買一台便宜的ACER筆電.......

用正版的 Win 10 什麼都不用煩惱......

這個價格比我看到的中古 NB 還便宜, 可否給我相關資料:
一套新版的 WIN10 專業版我查了下, 還近5000元!

1. 型號
2. 購買網址

感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價格比我看到的中古 NB 還便宜, 可否給我相關資料:
一套新版的 WIN10 專業版我查了下, 還近5000元 ...

這麼便宜當然是家用版的.......夠用了....一般使用不必一定要專業版'企業版

我隨便找的.....你再自己找一找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344366459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4736335293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麼便宜當然是家用版的.......夠用了....一般使用不必一定要專業版'企業版

我隨便找的.....你再自己找 ...

嗯, 好朋友, 謝謝你,還可當平版用, 帥啦, 我原先的費用:

NB 6500-6800 + 作業系統 破萬吔!

太感謝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好朋友, 謝謝你,還可當平版用, 帥啦, 我原先的費用:

NB 6500-6800 + 作業系統 破萬吔!

還有....如果你用了 win10 要用ATM......

新版的 Edge 瀏覽器的支援度有點問題....我用郵局轉帳會不能使用....

但微軟也不是不知道這事,所以微軟在WIN10裡保留了舊版的瀏覽器.....
如果遇上什麼以前能用,WIN10不能用的......就去找裡面的舊版瀏覽器來用就行了.....

細節自己研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麼便宜當然是家用版的.......夠用了....一般使用不必一定要專業版'企業版

我隨便找的.....你再自己找 ...

請問,這配備開網頁甚麼的跑起來順暢嗎?
之前有人買過一台筆電,CPU是N開頭的那種,型號我忘了
RAM我記得有4G,硬碟是5400RPM的那種傳統硬碟
價格就1萬~2萬之間.
開網頁的速度,我覺得挺適合修身養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配備開網頁甚麼的跑起來順暢嗎?
之前有人買過一台筆電,CPU是N開頭的那種,型號我忘了
RAM我記得有4 ...

我有一台二年前買的....用 ATOM N3150 ......
從2G昇到8G.......32G不太夠用就是了....但我用USB3.0隨身碟來擴充....

我是用得超滿意的,別人我不知道.....

現在二年後的當然可能比以前更好了....

開網頁有多慢,我用N3150實在不知道......或許不要用chrome,改用 firefox就可以了吧!!!
chrome是吃記憶體的怪獸......

我不只拿來一般使用,這是我的工作筆電.......我不知道哪裡不夠用????
(我覺得現在的電腦隨便都比XP時代強.....XP都好用,現在的電腦怎麼會難用????便宜的也都超強的.....在工作上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配備開網頁甚麼的跑起來順暢嗎?
之前有人買過一台筆電,CPU是N開頭的那種,型號我忘了
RAM我記得有4 ...

CreMaker大有說主要是為了處理一些事情.....
那應該只要有電腦就行了.....

為什麼會給他推薦便宜的筆電???

那是因為付上了正版的作業系統......使宜還能用正版的還是比較省麻煩....

他的重點應該是在這裡,不是在性能....

网友D:
acer one 去pc家買比較便宜(雖然只有10元)
但是還送六孔插座延長線,另外我個人覺得pc家買比較安全

http://24h.pchome.com.tw/prod/DHAEAJ-A9008B62A?q=/S/DHAEAJ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cer one 去pc家買比較便宜(雖然只有10元)
但是還送六孔插座延長線,另外我個人覺得pc家買比較安全

我去看了下, 它是 32 BIT 版的,轉帳或用自然人憑證不知有無問題。

网友:
便宜電腦ram加大到8G,再加些手段讓cache 用 ram disk~
保證使用上嚇嚇叫~

台灣這些設計(trail系列)都故意只上 2G or 4G ram,是為了與主力產品的區別。
對案的trail滿多都有加大ram 的機型。
這種機型ram只要夠大,一般人在使用上就已足以。

專業版與家用版的差別不多,主要在企業網路應用。一般人不必特別選專業版。
英文版現今沒有這種多語系輸入的問題,我老婆的電腦就是裝  windows 10 英文版,她內心還是英國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了下, 它是 32 BIT 版的,轉帳或用自然人憑證不知有無問題。

32 BIT 跟轉帳或自然人憑證沒關係,要不然那些老舊XP、WIN7系統該怎麼辦?
64 BIT 一開始反而有相容性問題,不過現在應該都已解決了。

跟智慧卡應用比較有關係的是能不能接受該單位的ACTIVEX控制項,當然很多單位開始支援非IE瀏覽器連線,但是就如您遇到的,網頁上明明有寫支援Linux,按下去卻變成找不到,或是偶而不正常,因此我目前使用的電腦都有保留 IE,只是為了ATM轉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二年前買的....用 ATOM N3150 ......
從2G昇到8G.......32G不太夠用就是了....但我用USB3.0隨身 ...

關於這點我也覺得頗意外啊.
覺得現在這種電腦效能溢出的時代,隨便低階入門都應該能勝任一般使用

不過那台開機後,用CHROME開啟網頁明顯地感覺到並不快
個人覺得應該是RAM太小,以及5400RPM的硬碟CACHE速度不給力吧
只是這點讓我感到頗意外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關於這點我也覺得頗意外啊.
覺得現在這種電腦效能溢出的時代,隨便低階入門都應該能勝任一般使用

如果你要快感,那從硬碟下手吧!

像這種便宜的筆電,基本上用的已經跟SSD差不多了.

像我現在用的桌機,是 I5-4430S 2.7G ..... 一定比ATOM強,因為ATOM頂多從 1.6G TURBO 到 2.0G

用的是5400RPM的筆電硬碟.........感覺也沒有比ATOM快多少.....

反正要快就換SSD................

我還滿愛ATOM的.......因為便宜又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 BIT 跟轉帳或自然人憑證沒關係,要不然那些老舊XP、WIN7系統該怎麼辦?
64 BIT 一開始反而有相容性問 ...

有此大型一點的軟體,反而有嚴格限制,拒絕系統的『相容模式』
adobe...

网友:
這類型的二合一筆電,低階版本的記憶體通常已經焊在主機板上
無法增加了,所以如果在乎效能的話,那就只能選擇別款的了

至於32bIT的問題,其他的人已經回答了

网友F:
這時候有個問題,win7 的序號,可以用win10,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話,我會買一台便宜的ACER筆電.......

用正版的 Win 10 什麼都不用煩惱......

酷幣存多一點,等 蔡 CEO,拿出來賣就好,那個序號,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麼便宜當然是家用版的.......夠用了....一般使用不必一定要專業版'企業版

我隨便找的.....你再自己找 ...

這個很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時候有個問題,win7 的序號,可以用win10,嗎,

我沒試過,應該不行,但如果WIN7有合法啟動,再以下載的WIN 10升級,是可以成為合法版本的,如果系統損毀要重新安裝,就要從WIN7開始安裝再升級。

X32的WIN7只能升級成X32的 WIN 10,相同道理,X64的W7也只能升級成X64的WIN 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時候有個問題,win7 的序號,可以用win10,嗎,

WIN7序號不能在安裝WIN10的時候直接使用
WIN7升級WIN10成功後 日後重灌時(不可換主機板 CPU) 可以直接下載WIN10安裝
選擇不輸入金鑰 安裝完直接是啟用狀態
(你的金鑰 主機板資訊 CPU資訊 都記錄在MICROSOFT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