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關於Samsung Galaxy S4

楼主(2017-11-29):
收到一隻手機,
是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 的,
是大陸版的,
想要刷成台灣版的,
好像找不到GT-I9508台灣版的,
台灣的好像是GT-I9500 板的,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1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1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2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2

這個螢幕要如何解鎖呢??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3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3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4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4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5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5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6

Samsung Galaxy S4 GT-I9508-6

网友:
型号: GT-I9500 - Galaxy S 4 (Exynos Octa) | 区域: BRI - 台湾
https://samsung-firmware.org/zh/model/GT-I9500/region/BRI/

固件 GT-I9500 — Samsung GALAXY S4
https://samsung-firmware.org/zh/ ... SHQD1/I9500OZSHQD1/
请在下方为设备 Samsung GALAXY S4 和型号 GT-I9500 的固件版本 I9500ZSSHQD1 寻找直接下载链接。
刷机要求:
- Odin Tool 下载
- 三星设备驱动程序 (下载)

刷机指南:
1. 下载并解压缩包含所需固件的压缩文件。
2. 打开 Odin Tool。
3. 以“下载模式”启动设备:
     同时按住调低音量键、电源键和 Home 键 5-8 秒,直到激活下载模式。

4. 处于下载模式时,将您的设备通过 USB 线缆连接到 PC。
5. 接下来,在 Odin Tool 中选中“自动重启”(Auto Reboot) 和“刷机重置时间”(F. Reset Time) 选项。
6. 点按 AP/PDA 按钮,然后在解压缩的文件夹中浏览并选择一个 tar.md5 文件。
7. 然后,按下开始按钮开始在您的设备上刷固件更新。

网友A:
三星s4怎么分这么多型号。i9500 i9508 i959 i9502 有什么区别呢

9500机器是8核CPU(4+4),使用网络是WCDMA(联通3G)+GSM(移动和联通2G),是单卡,公开版机器
959机器是8核CPU(4+4),使用网络是卡1:CDMA(必须是电信卡)。卡2是GSM,(必须是移动或者是联通卡),电信定制版机器,只能使用电信卡上网!
9502机器是8核CPU(4+4),使用网络是卡1:WCDMA(联通3G)+GSM(移动和联通3G)卡2是GSM,联通定制版机器
9508机器是4核CPU,使用网络是TD(移动3G)+GSM,单卡机器,移动定制机

网友:
受教了,謝謝大大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s4怎么分这么多型号。i9500 i9508 i959 i9502 有什么区别呢

9500机器是8核CPU(4+4),使用网络是WCDM ...

9508机器是4核CPU,使用网络是TD(移动3G)+GSM,单卡机器,移动定制机

那麼9508机器是無法在台灣使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9508机器是4核CPU,使用网络是TD(移动3G)+GSM,单卡机器,移动定制机

那麼9508机器是無法在台灣使用嗎?? ...

1.解圖形密碼,可以先刷9508的firmware。
2.9508机器是4核CPU,使用网络是TD(移动3G)+GSM,单卡机器,TD-SCDMA全宇宙只有中國的中國移動使用,GSM台灣已停止使用。
3.此手機wifi、gps正常,可以當遊戲機,導航機。
4.如果版主不要手機了,我可以接收試試看。

网友:
SAMSUNG 產品開啟工程模式進行重置 請參考https://www.sogi.com.tw/articles/phone_reset/6243908

网友:
版本不能亂刷喔!!

9508要刷9500的軟體可以!!  但是內核還是要刷回9508!!  不然還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