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高壓補償電容器與低壓補償電容器為何設計上有差異?

楼主(2017-11-29):
我發現我們工廠的低壓380V電容補償,其3相均接到電容器內,如下圖所示:

低壓電容補償櫃

低壓電容補償櫃

紅框處為同一個電容

但在高壓補償1000V,卻是各相有一個電容器

高壓電容補償櫃

高壓電容補償櫃

紅框處為同一個電容

請問這設計邏輯為何?也有高壓補償櫃向低壓一樣的嗎?感謝回覆,謝謝。

网友:
三相380V補償電容體積比較小,可以直接封裝在一起(三顆電容做Y或Δ接)
高壓補償電容也有做再一起的,但體積很大,大多是櫃裝或室外使用。
(而且高壓斷路器也不適合室內使用,所以放在室外比較適當)

网友:
主要是容量大小的問題,就如同三相變壓器,容量較小者通常是單一個三相變壓器,而容量較大時則是用三個單相變壓器來組成。

网友:
看工廠有沒有高壓設備,
高壓SC提高PF(省$跟減少設備啟動壓降),我這裡是用在高壓(馬達)設備,設備啟動時,SC跟設備一起投入
低壓是系統設備用(減少變壓器虛功,提高可用容量),24小時再運轉,通常會配合APF作自動切換。

圖片參考

補充內容 (2017-12-1 11:33 AM):
APF, APC =>自動功因(PF)控制

SC單線圖

SC單線圖

网友:
功因修正大多是三相組合,例如這是ABB的CLMD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