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表的檔位失準的維修

楼主(2017-11-29):
這個電表可能有25~30年了吧!!!!

很久很久以前,能買到的都是指針電表比較多......
當時看到數位電表就覺得很想要.....但大多都還滿貴的......
有一天,看到一台比較便宜的,就買了一台回來了........

就是這台......

其實這台我很少用.....因為[當時不太會用電表]......

這二天想用可調式電供來充電......因為可調式電供是指針式的,所以就要用電表量一下來確認......
充電是有規格的......太低充不飽'太高會充壞.....所以量電壓要注意準度.....

這台電表拿來轉到20V的電壓量程,準備量鋰鐵電池的充電電壓(3.6V).......發現轉開再轉到20V的電壓量程,量到的電壓會不一樣....
大約是3.2~3.4之間,每次都不一樣......(有用另一台不會跳的電表測量)...

知道是接觸不良.........就準備拿出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來處理.....

以下就看照片就行了.....

1.本尊照片

2.拆開準備起死回生動手術.....

3.轉盤的結構

4.拆開轉盤.....以前鍍的黃金真的很亮....

5.用酒精擦拭,可以看到髒髒的......清完後再擦乾淨.....用指腹塗上薄薄的一層EC-420 接點油

6.結果.....當然就是處理好了.....怎麼轉,數字都不會再亂漂了.....

其實這不是我用EC-420 接點油處理的第一台儀表......

左邊那台名片型的電表才是第一台.......這台是電阻檔會亂漂.......處理完以後表現跟新的一樣.....

謝謝觀看.....

楼主:
剛剛才仔細看了一下......

最下面居然是 200 mV , 有人知道設計這個檔位的用意嗎???

网友:
200mV=0.2V
還是我誤會了題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才仔細看了一下......

最下面取然是 200 mV , 有人知道設計這個檔位的用意嗎??? ...

我有時候會拿來量'線電壓降'
例如: 電源供應器 輸出端------到負載端這條線有多少電壓
甚至檢驗端子接觸的電壓降

或是看負載接地與各儀器間接地線 情況

以前有個經驗  公司剛由插件導入SMD  因為Vcc 濾EMI  ferrite filter
用了不同 供應商  電流撐不住
上市數月後  漸漸出現災情

那時候的就用量 ferrite filter 電壓降這方法 評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時候會拿來量'線電壓降'
例如: 電源供應器 輸出端------到負載端這條線有多少電壓
甚至檢驗端子接 ...

我看了一下手上的電表......自動檔位的不知道能不能量0點幾V的.....
另一台電表只看到2V

但看了一下 SANWA YX-361TR 可以量到 0.1V(50uA)......

看來好儀表在生產設計上能力會比較齊全......

网友B:
這台轉盤有沒有一顆鋼珠?

我YF電錶珠珠不知該放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轉盤有沒有一顆鋼珠?

我YF電錶珠珠不知該放哪

這台的轉盤設計很有意思.......沒有用到鋼珠.

它的中心用一根彈簧,還有像齒輪的齒牙......

所以它轉盤的中間寫著[PUSH FREE]......

因為它的結構跟常見的鋼珠不同,所以順便拆給大家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的轉盤設計很有意思.......沒有用到鋼珠.

它的中心用一根彈簧,還有像齒輪的齒牙......

鋼珠通常在哪?~~我的鋼珠找不到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手上的電表......自動檔位的不知道能不能量0點幾V的.....
另一台電表只看到2V

三位半數位錶 DCV 最低檔 200mV 很正常喔,因為 ICL7106 最低檔就是 200mV。

一般常見指針表表頭迴路也都是 0.1V/50uA,有些廠牌是考慮到實用性,所以在DCV最低檔又串上電阻,讓最低檔變成 0.25V或0.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鋼珠通常在哪?~~我的鋼珠找不到家

拍下來讓版上眾高手幫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位半數位錶 DCV 最低檔 200mV 很正常喔,因為 ICL7106 最低檔就是 200mV。

一般常見指針表表頭迴路也 ...

這所謂的實用性意義為何????
哪裡用得到???

另外,或許2V的檔位已經可以大略看到0.25V或0.5V....所以這個檔不一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所謂的實用性意義為何????
哪裡用得到???

前面所謂的實用性考量是指很低電壓滿刻度檔一般人比較少用到,所以設計略高滿刻度電壓。

數位錶的200mV檔跟指針表的0.1V檔從事比較小訊號場合是用得到的。

另一個因素是該電表檔位數,在模具檔位數固定之下,要塞入其他功能,只好捨掉一些不常用的檔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台轉盤有沒有一顆鋼珠?

我YF電錶珠珠不知該放哪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65-1-1.html

W大這篇電表上油,轉盤的鋼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65-1-1.html

W大這篇電表上油,轉盤的鋼珠?

不知道ㄝ~~我YF電表很便宜的,不是老大那種但我會去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才仔細看了一下......

最下面居然是 200 mV , 有人知道設計這個檔位的用意嗎??? ...

有些感測元件的原始訊號 (壓電/熱電偶/氣體偵測元件.......等小訊號)
就是mV範圍
或許是這類量測應用 ?

例:
感溫棒(熱電偶)的種類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