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老卡維修中 - Adaptec AUA-3121 DuoConnect (USB2.0+1394A)

楼主(2017-11-30):
最近在清理一些沒用的PCI卡, 偶而翻出了這張....Adaptec AUA-3121 DuoConnect USB2.0+IEEE1394(A)雙介面卡
印象中當年花了我3000多塊吧.... 沒記錯的話當年是在鳥窩bbs上跟大家團購的
插到Win10的電腦上發現沒反應, 雖然這張卡只有winXP的驅動, 但至少也會跳出個不明裝置的訊息吧

於是檢查了一下卡, 以下是看圖說故事:

正面, 發現右下角的SMD鋁電容掉了1顆

看規格...10uf 16V
昨天逛露天剛好看到痞酷網的賣場有, 馬上就給他下標了

背面, 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紅色箭頭部分C45掉了一顆SMD 0603電容, 每個輸出口旁邊都有2顆, 估計是在給usb/1394 port穩壓用的

拿UT61E量測, 數值大約在72nf上下
找了好幾塊廢板, 數據不是太高就是太低, 只有在一塊AGP卡上找到一顆數值為87nf, 不知道能不能用
目前還在努力尋找中, 打算等電容到了再換來試試看

以上, 未完待續...

网友:
後面那顆電容跟旁邊的C5X這幾棵,看起來總共有5對
說不定不裝上的話只影響其ˋ中一個USB孔?

楼主:
文章PO完沒多久, 就接到有我的掛號信, 果然是痞酷網訂的電容到貨了

我只不過訂了20pcs電容跟幾十個usb接頭,  用這麼大的盒子裝, 讓我想到PCHome 24小時到貨...

馬上焊上去...剩下的那個因為也搖搖欲墜, 所以一併更換
不過老實說焊上去之後還是覺得不太穩....所以如果確定OK的話後面打算補上熱融膠固定

順便把中間本來歪掉的4P電源給扶正
俗話說:「抓乎正才會得人疼」(台語)

conbawa大大說的沒錯, 如果背面那顆0603的電容不補上去, 理論上頂多那個相對應的usb接口無法動作, 不會影響卡片驅動
我打算試試看補顆相近數值的電容上去, 或是乾脆直接導通....應該也可以用

所以其實到這邊已經可以做測試了
不過覺得很悲哀的是... 部門內部居然沒有一台主機有PCI介面的, 所以無法測試....只能回家再測試了

話又說回來 早期的 Adaptec 的做工品質真的不是蓋的 家裡還有2塊AHA 29xx系列的SCSI卡.....

可惜Win7以後就不支援SCSI, Adaptec 也早被其他公司併購了.....

待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章PO完沒多久, 就接到有我的掛號信, 果然是痞酷網訂的電容到貨了

我只不過訂了20pcs電容跟幾十個usb接頭 ...

早期的卡那個金手指鍍層真的是比厚的.
我以前發癲的買過一塊CREATIVE AUDIGY音效卡
當初買那塊好像是3千元左右,年代久遠忘了
買的原因只是因為,那個上面有一個IEEE1394接孔
我要拿來接DV上面的1394傳輸介面來轉檔到電腦.
明明買個IEEE1394 PCI卡就好.

不過,之前讓我驚訝的是,過了十年,又翻出那塊沒在用的卡時
上面依舊黃澄澄的金手指閃花了我的眼,現在的卡沒幾年就需要出動橡皮擦了.

网友:
如果是連抓都抓不到,不像是電容的問題,應該還有其他地方損壞,那顆HiNT晶片很可疑。

网友A:
Wish教材有記載,抓不到....先檢查P、C、R條件滿足....

這張卡有點鳥,USB2.0和1394A介面都屬於高傳輸頻寬介面
,而卡本身只是張PCI介面的卡,最大133MB/s頻寬分給兩種
介面擇一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教材有記載,抓不到....先檢查P、C、R條件滿足....

這張卡有點鳥,USB2.0和1394A介面都屬於高傳輸頻寬 ...

說到這個就有點慚愧....
這張卡買之後沒多久, USB2.0就已經變成電腦的標準配備
加上本身沒有在玩影像, 1394除了拿來接外接盒, 也沒有什麼使用的機會
後來電腦升級就把它冰起來, 使用應該不超過半年吧
前兩天想到拿出來看看, 就變成這樣子了.... 算是雞肋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到這個就有點慚愧....
這張卡買之後沒多久, USB2.0就已經變成電腦的標準配備
加上本身沒有在玩影像, 1 ...

不丟人~

我KT-133A晶片組Athlon時代主機板就內建1394A了,可是我從來也沒有用過它~
因為裝置侷限在某些設備才有支援,可是我都沒接觸過也就沒用過。裝置端廠商也
不愛這個介面...

楼主:
之前把遺失的SMD電容補上去之後, 今天總算有時間上機台測試了~~ 我補0603, 68nf的
一開始還是沒抓到.... 後來拔掉重插~在WIN10裡面出現了!
用隨身碟測試USB, 還抓的到...1394因為沒東西可測, 所以狀況不明, 但我想晶片抓的到應該就沒問題了

下面可以看到1394的晶片是 TI 的, USB2.0 則是NEC的....這在當時算是很高檔的晶片了~

幸好不是phuang3 大大所說的是那顆 HiNT晶片有問題, 不然就真的沒救了~~

以上...算是完修~
不過這張卡現在能幹嘛.....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反正電腦也是舊的, 就插著吧~~

网友:
裝一堆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把遺失的SMD電容補上去之後, 今天總算有時間上機台測試了~~ 我補0603, 68nf的
一開始還是沒抓到.... 後 ...

你的問題是接觸不良,我還以為是根本抓不到,這就比較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