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電瓶充電器--遇到問題

楼主(2017-11-30):
利用XL6009升壓板和XL4015降壓充電板自製了電瓶充電器,
遇到了XL6009幾秒鐘內發燙的問題。

按上圖接法,XL6009升壓至14V,XL4015充電板顯示輸出14V,輸出電流2.5A,
XL6009在幾秒鐘內發燙,燙到手指無法摸。

於是,我換個接法,如下圖,
將XL6009與XL4015充電板順序對調,
XL4015充電板顯示輸出12V,輸出電流2.5A,XL6009升壓至14V,
XL6009在幾秒鐘內發燙,燙到手指無法摸。

照規格來看,XL6009輸出有4A,XL4015充電板測得才2.5A,
怎麼會發燙?

電瓶是汽車電瓶。

网友:
小片的生壓模組效率94%
損失=> 14V-12V*2.5A=5W(熱能)

這算法應該沒錯吧

而且該模板僅適合輸出15W以下,以上要加散熱片

网友:
你有測,充到電池是幾 安倍 嗎,機車電池嗎

楼主:
葉坦克大,這熱度加散熱片應該也是沒用吧

雨知波自行維修大,
是接汽車電瓶,電瓶已從拆車上拆下來,電瓶是好的,目前有電。
因為XL4015充電板上有輸出電流顯示,所以圖一的接法沒有量。
圖二接法量起來是0.26A

网友:
引用 楼主:
葉坦克大,這熱度加散熱片應該也是沒用吧

加散熱片是說 靠它自身的面積已經不能承受,須加大散熱面積分攤熱能
不是說加散熱片就一定能用

网友:
如果不加散熱片 ====> 熱死

如果加了散熱片 ====> 操死

結論就是[不要太熱,也不要太操]才能長命一點.......

网友:
網搜XL6009模組發熱問題
提到的是旁邊 SMD二極體會先掛
改善方式是換一般功率較大的二極體解決
至於XL6009過熱,只好想辦法加散熱片試試

影片中的討論串
有人建議二極體換成 MBR745 + 散熱片

INVESTIGATING: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XL6009 Boost Converter? (According to Real Life Tes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xhRKLt20Q4

网友:
看了網購的說明,XL4015 功能就是可調降壓功能,好像沒有恆流控制,個人看法是 使用筆電的電源 18~19V 2.5~3.8A 接上XL4015 因為有電壓顯示,你就調整輸出到12.5V 這樣不會一下子電流就衝太高,等到電壓已經充到了再調整到13.5V 這樣就可以充飽電!! 至於升壓模組就省下來,因為,兩次變壓效率相乘,效率會變很差!!
還有你的降壓電路(含顯示)沒有散熱片建議加裝散熱片,畢竟,就算效率高雖然不是線性調壓那麼把熱都耗在"壓差"上(18V-12V)*2A=12W,但是, 96%的效率還是有4%在熱消耗上面!!

网友:
參考看看

俄國人
針對XL6009模組
實驗的幾個散熱測試
大約可看出溫度改變趨勢

冷卻直流電壓轉換器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_7pZ6vvPY

增加了電壓轉換器XL6009更多的測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ZUhT7fkGbQ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模块我手边也有。但它们的结构注定功率耗散导致的高温不可避免。因此,在使用中都是严格按照说明进行限制使用。楼大使用的输出功率明显超出了它们的使用范围,发烫是必然的。
  如果真想在这样的大负荷下使用,必须要解决功率器件的散热问题,最好还是把功率晶体管给移出PCB。
  但是,这种类型的DC-DC组件使用的大多是功率IC,引脚比较多,重新制版比较繁琐。看来,Russian 的做法还是值得一试的。

网友:
既然已買降壓充電模組, 換電壓/電流高一點的變壓器就好! 不要用升壓模組。
你那充電板模組應該是可5A, 但升壓模組可能只能負載2-4A而已....

因為你那充電板可以最高電壓可38->35V,
充12V電瓶可用筆記型電腦用的19V變壓器...最好有電壓更高的變壓器!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Xa_!!2081278226.jpg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加散熱片這個我不會試,因為是手會燙傷的那種燙。
二極體我來試換看看好了。

由於是平時想用12V 12A變壓器來充備用電瓶,需要時再用備用電瓶充車上的電瓶,
所以要充備用電瓶或備用電瓶充車上電瓶都需升壓,
一個充電板可以有兩個用途才會這樣做,不然買個充電瓶的也才幾百塊而已,

都不行的話,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方式(模組)來達成我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加散熱片這個我不會試,因為是手會燙傷的那種燙。

建議
散熱措施還是加一下
別跟口袋小朋友過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於是平時想用12V 12A變壓器來充備用電瓶,需要時再用備用電瓶充車上的電瓶,
所以要充備用電瓶或備用電瓶充車上電瓶都需升壓,
一個充電板可以有兩個用途才會這樣做,不然買個充電瓶的也才幾百塊而已,

XL4015充電板模組,比較適合用來做直流UPS,

變壓器大多輸出12.6V,鉛酸電池也只能充到12.4V左右,
變壓器12.4V一直給它充電,電瓶維持7-8成的容量,電池的壽命更長!

把備用電瓶搬到車上充車上的電瓶?? 不會太累了嗎?
若汽車因電瓶衰退而發不動,也只要備用電瓶和車上的電瓶並聯, 電流夠大,就可發動了!
汽車啟動後就不用並聯了! 用電池充電池,只是浪費電池的壽命....

网友:
最簡單的充電器對車用12V電池是最好的 http://blog.xuite.net/bx2aw/wret ... ix+Battery+by+bx2aw

楼主:
今天又試了一下,接法是這樣

DC12V > XL6009升壓板(升至14V) > 二極體 > XL4015充電板(調整電流輸出1A,調整電壓輸出14V) > 電瓶

發現XL6009不再發燙,溫溫的而已,反而是二極體的溫度比XL6009高。

只是不知道這樣電是否有充進去電瓶裡?

网友:
建議你升壓裝置改用學姐有在賣的150W筆電用的,本身已經有兩個散熱片,我拿來當作筆電電源也才溫溫的而已,DC12V→150W升壓裝置→調到14V→電池,還可以省下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