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oneer 5.1 AV 後置面板按鈕有雜聲

楼主(2017-11-30):
型號: 先鋒 vsa550 老機
故障: 開著機,按面板(圖中紅圈)按鈕包括 power鈕按關機,按一下,後置左聲道喇叭會發出卜一聲,但著機約十五分鐘主底板熱了,按鈕就沒有卜一聲,其它前,中置正常。
電路圖1, rear是後置, 截斷前級,按面板按鈕都有卜一聲,應不關前級事。
電路圖2,ic114 115是後置功率放大器,截斷了 j124,沒有卜一聲。但用熱風機吹向主底板IC 114 115位置,吹熱了卜聲沒了,已加焊這位置都是這樣。

請各位指點謝

楼主:
RE: pioneer 5.1 AV 後置喇叭有雜聲

修改主題。。。。。。

网友A:
要先確定後置L聲道,正常輸出是否有失真。
MUTE靜音電路查一下,如共用可排除。
應該是AMP IC周邊電容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確定後置L聲道,正常輸出是否有失真。
MUTE靜音電路查一下,如共用可排除。
應該是AMP IC周邊電容漏電 ...

你好
後置 L 輸出沒有失真。
試過把後置 AMP IC  輸入端截斷(電路圖2  j124),用另一部機音頻訊號輸入 AMP IC,輸出聲音正常,按面板鈕沒有 卜聲。

网友B:
有查音量調整VR,周邊的電容及電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查音量調整VR,周邊的電容及電阻嗎?

前級音量調整沒有查,因截斷前級都有 卜聲,估計不關事。

网友C:
您好:接示波器看波形!這狀況是音量旋鈕之接地不良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接示波器看波形!這狀況是音量旋鈕之接地不良也會!

謝謝指點
沒有示波器查
用吹風機吹向(圖片紅圈)後置AMP散熱片底板,吹熱十幾秒,卜聲沒了,已加焊AMP周圍零件,都是這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
沒有示波器查
用吹風機吹向(圖片紅圈)後置AMP散熱片底板,吹熱十幾秒,卜聲沒了,已加焊AMP周圍零 ...

您好:恭喜完修! 後級放大,散熱器接地不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恭喜完修! 後級放大,散熱器接地不良呀!

還末完修
放大器已加焊,都唔得。

楼主:
天氣很乾燥濕度降至50%以下,發覺av AMP 著機時按面板鈕,前置喇叭沒有發出卜聲,濕度上升,開機卜聲又回來,不知何解?

補充內容 (2017-12-14 10:47 AM):
打錯,不是前置,應是後置

网友D:
ic114 115是後置功率放大器
upc1188h  PIN4 MUTE靜音電容 C243 C244 33UF25V 衰退數值減少了
MUTE靜音 延時不足

吹熱了 C243 C244電容化學液體 加熱會得到 活化
冷了又失效

換了C243 C244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114 115是後置功率放大器
upc1188h  PIN4 MUTE靜音電容 C243 C244 33UF25V 衰退數值減少了
MUTE靜音 延 ...

你所指C243 C244電容之前已更換過,都是這樣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氣很乾燥濕度降至50%以下,發覺av AMP 著機時按面板鈕,前置喇叭沒有發出卜聲,濕度上升,開機卜聲又回來,不 ...

这不就很明显

应是电路板漏电或元件脚之间有漏电哦!

先清洗一下,再续个续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