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x2237 一次側PWM IC VCC腳電壓不穩

楼主(2017-12-01):
三隻鳥 vx2237 一次側PWM IC VCC腳電壓不穩15~6V,升到15V慢慢降到6V再升到15V,一直重複
PWMIC電容有換過
PWM IC是LD7560GS
請教不知道要檢查那裡跟更換哪個零件?

网友A:
PWM IC VCC 的供電是從哪裡來的?? 待機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IC VCC 的供電是從哪裡來的?? 待機電源??

這是螢幕,Pwm ic電源,不是從158v給變壓器,二極體,電容就給ic嗎?
謝謝你

補充內容 (2017-12-1 06:23 PM):
還是我說錯。

网友B:
以下這篇 10 #    我有提一下  PWM IC 電壓升起又降下的原因
請問 current Mode PWM control I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74831

初步原因 是PWM的VCC再生失效 你圖一電容右上那個二極體 供電不足或沒給
深入原因 PWM 進入保護

多半是二次側 短路 或二極體之類 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這篇 10 #    我有提一下  PWM IC 電壓升起又降下的原因
請問 current Mode PWM control IC....
http:/ ...

謝謝你的意見,讓我有新的維修思路。

再請教pwm進入保護,正常不是二次測電壓異常,經光偶合回朔關閉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意見,讓我有新的維修思路。

再請教pwm進入保護,正常不是二次測電壓異常,經光偶合回朔關閉電 ...

一次側 pwm 只能靠 光偶合 / 再生電壓 兩路判斷二次測電壓情況

你可以 從 光偶合二次測端 LED供電 / TL431 回授取樣端供電 查起

---- ----
以下只是經驗 不代表全部情況適用

另外 一次側大電容  AC拔電時  大電容掉電 情況
或者 pwm進入保護持續開機1~2分鐘    AC拔電避免觸電  摸摸其受控的MOSFET 有無溫度

用以輔助判斷  有無 將一次側大電容 能量轉移到 二次側
有轉移能量 => 多半 二次側的 問題
無轉移       => 多半 一次側的 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這篇 10 #    我有提一下  PWM IC 電壓升起又降下的原因
請問 current Mode PWM control IC....
http:/ ...

感謝 SIMON1016 大的詳細解說,受益良多。
現在才真真了解到,為何 PWM的VCC為何會上下跳動,
先前只知查 啟動電路,輔助電路與二次側。

网友:
看看二次侧的那几个本体很大的二极管是不是有坏的。那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