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塑膠壁虎的種類和尺寸

楼主(2017-12-01):
最近在整理盒子裡面的塑膠壁虎
發現塑膠壁虎的尺寸還真多種
一直以為這種小白塑膠壁虎是同一種
難怪有時候孔洞塞進去會過鬆或過緊

1.請問旁邊有兩片翅膀的(通常都是買東西本身附贈的)
這種的抓力是不是比較不好?

2.目前手邊的這種小塑膠子
鑽頭是不是要準備6mm 6.5mm 7.5mm
(略小於量測尺寸0.5mm內的鑽頭)

這樣準備起來還頗多種的@@;
不曉得一般都是用那種尺寸比較多?
我想可能留一個主流尺寸,其他的丟掉好了,才不用帶那麼多鑽頭

网友:
可是鎖進去的螺絲也是有粗有細
就算鑽的孔略小於壁虎 只要鑽得深度夠也還打得進去的
畢竟那是塑膠製品可變化性還是很大的
留著總是有用的
像我機車前版的鎖孔斷掉也是靠那個接起來的
就看你怎麼用嚕

网友A:
記得塑膠子大小
與固定物之大小/重量相關

重負荷或RC或磚牆,用大顆類型
輕負荷或裝潢材料,用小顆類型

螺絲大小/鑽孔洞大小需匹配
鎖附完後,需有膨脹支撐的抗拉能力
不然會有安全疑慮

网友:
建議還是留著、有時會有用、像樓上e大建議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用法。

网友:
圖一跟圖二,是有那兩種,留著,放久也不會壞,要用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塑膠子大小
與固定物之大小/重量相關

謝謝回覆
這也是我的困擾所在,就是我沒有發現手邊的塑膠子有不同的SIZE
手邊塑膠子最常用的鑽頭是6.5mm的 8mm
所以造成有的太鬆 有的太緊

我才想說既然手邊沒有那麼多種鑽頭
我最常用的就是6.5 8兩種 搭配一般的鐵板牙螺絲
那我應該留哪兩種壁虎,比較合適?(比較緊 抗拉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這也是我的困擾所在,就是我沒有發現手邊的塑膠子有不同的SIZE
手邊塑膠子最常用的鑽頭是6.5mm ...

或許
可到開架式大賣場
看看相類似產品包裝
一般包裝上都有建議的尺寸搭配表 (鑽頭/螺絲...等尺寸)

有時候各家生產尺寸稍有差異 (用料多寡/不同材質/抗拉/抗剪規格/安裝角度...等)
依原製造造廠提供的數據選用,較能達到安全規範
例下圖說明了
某類塑膠壁虎可搭配之 鑽頭/鑽孔深度/螺絲等匹配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