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V3-571G上電立即短路維修

楼主(2017-12-01):
主角:Acer V3-571G 板號LA-7912P REV2.0

症狀:上電不開機

維修過程:客戶送修描述不開機

變壓器插上之後電流表跑到0.35A後立即全都掉到0.00A

拔下變壓器插頭直接量變壓器輸出電,只剩0.5V

變壓器重新上電,19V又出來,明顯筆電有短路

拆機後量各電感,均沒有短路現象

再次插上電,既然沒有直接掉電了

但電流表0.10A~0.15A間飄動

不掉電那好,讓它跳一下子看看有沒有哪邊發燙

過了約30秒,PQ9跟PQ10微熱但不燙手

PL18超燙手,很好...大概就這了

放大鏡看,PL18旁邊的貼片電容裂開了,取下換上後正常可上電了

上電觸發,電流跑到0.38A停下來,插上面板沒亮機n_094|

雖然說沒亮機但也沒掉電重啟

量各電感,全都有電唯獨沒有VGFX

VGFX是先過了內存之後才會有,這段期間如有上偵錯卡應該就有跑碼了

沒有VGFX,有可能CPU,內存或橋有問題

跟經銷商借顆CPU,還是不亮機

把兩條記憶體拔下來,清過金手指後裝回亮機了

總算搞好了,完修

PS:這台筆電散熱不怎麼好,i5-3230M的CPU+NV730M獨顯溫度很高

拆開散熱器後嚇傻了,貼在PCH跟顯存顆粒上的導熱墊全都熱熔所剩無幾了

原本拆機看到板子上一大堆一坨一坨的小圓點,以為是螞蟻跑進來下蛋

原來是導熱墊熱熔後的產物殘留在機器裡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
1.導熱墊熱熔後的產物殘留要如何清除?是否需要使用有機溶劑?
2.PCH、顯存顆粒表面若不貼上導熱墊,是否有不良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
1.導熱墊熱熔後的產物殘留要如何清除?是否需要使用有機溶劑?
2.PCH、顯存顆粒表面若不貼上 ...

我先用油漆刷清掉,之後用牙刷沾洗板水清潔

我是重貼新的導熱墊上去,因為熱熔掉還真是頭一次碰到

不敢沒貼就裝回去

楼主:
組回去之後才發覺不充電,電池已換新了

在拆開檢查,快轉到拆下主板

充放電IC是BQ2475A,第一二三腳19V,第4腳也是19V,應該是24V

往前看隔離電路的FET,PQ9的DGS腳全都是19V明顯擊穿

更換掉PQ9後,充放電IC的第4腳有24V了

可以充電了,組裝收工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 Lazy_Panda 分享!

网友:
感謝Lazy_Panda大提供維修經驗,努力學習!!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組回去之後才發覺不充電,電池已換新了

在拆開檢查,快轉到拆下主板

如果遇到那種既然充不了電,也不知道電池好壞的筆電。也像這種情況下怎麼判定是電池故障還是主板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遇到那種既然充不了電,也不知道電池好壞的筆電。也像這種情況下怎麼判定是電池故障還是主板故障呢? ...

拿顆好的電池來試最快

依這個CASE來說

我也是先買顆電池來測

進系統的時候顯示充電中

但半個小時前的%數跟半個小時後的%數一樣

那就表示主板有問題

如果有電流表的話,也可以在關機的情況下插上變壓器看電流有沒有上0.20A左右

我用的是純電流表,大部分專修筆電的高手都用恆流源來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顆好的電池來試最快

依這個CASE來說

我也有一臺筆電,也是進系統后一直顯示在充電又斷開又充電連續循環的情況,1個小時后摸電池有溫度,我估計是電池壞,因為使用年限很久了,買塊新電池的價格都是這臺二手筆電的一半價格,太貴了不划算,所以就沒買電池,使用直接用外部電源直插。如果是主板問題,應該充電一段時間電池溫度沒反應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臺筆電,也是進系統后一直顯示在充電又斷開又充電連續循環的情況,1個小時后摸電池有溫度,我估 ...

有可能是接電池的銅接點氧化了造成接觸不良

筆電主板跟電池的接點都有可能,當然只是我猜測而已

如果是老機器了換電池划不來,那就接變壓器當桌機用了

既然換電池划不來,特地拆修也一樣划不來

用到它壽終正寢了

网友:
我準備修復電池,但網上這方面的資料太少了。因為是LEVONO THINKPAD的筆電電池,網絡上查詢到是電池電量過放造成電量放盡導致電池內部的芯片自鎖,現也無法充電。電池銅接點氧化的問題也考慮過并進行了修復但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