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RM-32LZ50液晶電視畫面變黑白且扭曲變型上下跳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7-12-01):
樂金LG RM-32LZ50 32吋LCD液晶電視畫面變黑白且扭曲變型上下跳動維修實例

這台樂金LG RM-32LZ50液晶電視.顯示不良.畫面變黑白.影像模糊.扭曲.變型.跳動.

液晶電視型號LG RM-32LZ50

拆機.

主機板.

由於此電視年事已高.
於是把主機板ESR值偏高之小C全掃.

邏輯板.

雙擊式高壓板.

電源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調諧器旁那個IC 是不是 Micronas vpc3230d
通常是它旁邊那群小電容..
但是你這樣才是有良心一勞永逸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諧器旁那個IC 是不是 Micronas vpc3230d
通常是它旁邊那群小電容..
但是你這樣才是有良心一勞永逸正解... ...

這主要故障區在MCU附近

网友:
這台就是烏骨雞學姐壞掉的同一型號電視,不過我不用修了,因為我家是看MOD 用HDMI連接,我後來發現這台沒有HDMI 的插座,所以我逃過一刧,最後跟因為leo.rain 有用到這片面板,就給他拆機了。
現在想想應該去他那裡ㄠ一台55吋的來當上課用。

网友:
有LG 47 LED 有防撞玻璃

网友:
恭喜G大完修,貼片電容很難下來吧,修這台應該不好賺吧,機主用久了捨不得換,畫質不錯,感謝分享!

网友:
一台收3000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