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象(zushiang) ZOR-8535 35人份大電鍋 無法啟動

楼主(2017-12-02):
平常居家的小電鍋我有修過,更換加熱盤,斷線更換之類的。

這次收到一個朋友剛買一年多的大電鍋,結果就壞了
請教大家兩個問題
1.加熱盤要如何量測好壞?(如圖我用電阻擋2M去量,看起來好像開路了)
2.這種超大1450w的加熱盤,一般買得到嗎?網路上只找到一般20人份的零件

网友A:
電阻擋切換太大了 切到200歐即可
耗電越大 電阻越小

网友:
加熱電盤gg了..加熱管跟鎳盤封死..要全換..唯一之路送修台灣日象更換

******悄悄話*******
****不便宜********

補充內容 (2017-12-2 01:51 PM):
沒看到樓主測量錯誤,恭喜完修

网友B:
應該是量錯了~
小圈的應該是保溫~
大圈的應該是煮飯~
歐姆檔用200歐姆量~
你大圈小圈一起量當然開路~
圖三是量小圈~但歐姆檔2M太大所以顯示000
通常應該都是中間那個溫度開關有問題~
或是內鍋中間沒有壓到那個溫度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擋切換太大了 切到200歐即可
耗電越大 電阻越小

1.剛剛發現原來有兩條保險絲,我只量到上面那顆沒問題
下面這顆開路了

2.另外重新用200歐電阻檔來量測,請問應該量測1234哪兩點,測量數值多少來判斷加熱盤是否故障呢?

第二顆保險絲開路

第二顆保險絲開路

量測1+4

量測1+4

量測2+3

量測2+3

量測3+4

量測3+4

量測1+2

量測1+2

网友:
引用 楼主:
1.剛剛發現原來有兩條保險絲,我只量到上面那顆沒問題
下面這顆開路了

那加熱線圈沒問題~
溫度保險絲換了應該就完修了~
有時溫度保險絲比較差~
所以用不久就GG了~
記得鎖回去鎖電線的一定要鎖緊~

网友C:
樓上fireway大已經說了,大圈量1-2,是煮飯的電熱圈(或許煮飯時3-4也一起加熱)
小圈量3-4,保溫。

那個圈圈裡面就是電熱線圈封在裡面。
溫度保險絲一般是固定在鍋底某處,如果雙金屬溫度開關故障,沒跳開繼續加熱
超過一定溫度,會燒斷溫度保險絲,避免起火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fireway大已經說了,大圈量1-2,是煮飯的電熱圈(或許煮飯時3-4也一起加熱)
小圈量3-4,保溫。

感謝回覆!平常小電鍋加熱線圈只有兩支腳,第一次拆開大電鍋,才知道有兩組線圈。
這款大電鍋有個明顯的溫度保險絲作在電鍋側面,一開始我有量測,結果沒斷
後來循線查,才發現電鍋側面有兩個保險絲
兩個一上一下,被側面的保溫棉遮住,所以第一時間沒有看到被遮住的那個。

兩個保險絲,是因為有兩個組線圈(保溫 煮沸)的關係嗎?
幾組線圈就幾組保險絲 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剛剛發現原來有兩條保險絲,我只量到上面那顆沒問題
下面這顆開路了

依你的圖看 !!

1.2 是一組主要加熱線圈
3.4 是一組輔助加熱線圈

而 1.2 測到電阻為 12.9    P = V^2/R 則 110^2/12.9= 937.9 多

而 3.4 測到電阻為  24.8   P=110^2/24.8 = 487.9 多

總功率= 2 組加起來 = 約 1425.88  W  還要加上一些誤差值其他等 !!

所以符合標示 1450W !!

補充內容 (2017-12-2 08:14 PM):
1.2 組可能使用 10A ~ 15A 保險絲  I=P/V  = 8.5 多
3.4 組可能使用  5A  ~ 10A 保險絲  4.4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量錯了~
小圈的應該是保溫~
大圈的應該是煮飯~

fireway大大好強!

网友C:
順便題醒,溫度保險絲請用壓接,不適合焊接
除了避免焊接過久,直接燒斷外,
因為固定處通常是高溫環境,焊接易有脫焊危險

网友:
建議壓接+1

楼主:
謝謝熱心提醒,這種高瓦數的,還是要謹慎小心
1.請問壓接的部分,我購買了這種圓柱套管是對的嗎?
(他有分1.25  2我各買了一些)

2.壓接工具我手邊有三種,不曉得要哪用那種才是最適合的?
(紙板白色:我壓過連接NFB的電工端子
紙板黃色:似乎是壓杜邦端子
紙板藍色:買來沒用過)

圓柱套管1.25和2

圓柱套管1.25和2

我壓NFB電工用的

我壓NFB電工用的

買來沒用過

買來沒用過

似乎是壓杜邦用的

似乎是壓杜邦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熱心提醒,這種高瓦數的,還是要謹慎小心
1.請問壓接的部分,我購買了這種圓柱套管是對的嗎?
(他有分 ...

圓柱套管可以用啊!
那些壓接工具我沒用過,
我都用斜口鉗,
套管端壓兩次(只要保險絲抽不動即可).
注意力道不要過頭,
保險絲兩端的線段不要剩太短,
不好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順便題醒,溫度保險絲請用壓接,不適合焊接
除了避免焊接過久,直接燒斷外,
因為固定處通常是高溫環境,焊 ...

大電鍋裡面保險絲連接都是單芯實線
本來連接的樣子是兩個環蠻好看的

不過手邊似乎沒有這樣的工具
我用一般Y型  O型裸端子壓起來就會變成破壞性的(如網路圖)
硬扯也是拉不動,所以應該是ok

不過還是希望知道這種套管正確應該要用什麼來壓?
還有平常常會用到的這種白色透明閉端,正確要用什麼工具來壓?平常我用老虎鉗壓扁,偶爾用力還是可以扯出來

破壞性壓接

破壞性壓接

常用的白色閉端

常用的白色閉端

完修

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電鍋裡面保險絲連接都是單芯實線
本來連接的樣子是兩個環蠻好看的

圧着閉端子使用方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9D6xBsquA

線端閉端端子壓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Cg24LDyuGw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電鍋裡面保險絲連接都是單芯實線
本來連接的樣子是兩個環蠻好看的

16樓 與 此樓
影片是隨機找的,不表示是唯一正解或各國之代表

16樓
第一個影片
是日式壓接+灌膠+絕緣膠帶包紮

第二影片
是台式壓接,完畢

下列這個
美式壓接+熱縮溶解包覆
Multiple Wire Connectors – In-Line & Close-End Connecto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qUoFrSHy8

德語不精通,找不到有閉端子壓接影片
只找到類似的 - 對接例
下列這個
德式壓接+熱縮溶解包覆
Ringzunge HIGH-END + Stoßverbinder HIGH-E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M4ede1tXPQ

熱熔包覆
沒特別強調壓接花紋強度
反而是那個外部熱熔包覆材料,間接的增加了線兩端的抗拉強度

壓接理論基礎
金像檢驗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Fgl8c17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