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問題求助

楼主(2017-12-02):
小弟最近遇到一組高頻充電器,板子上有一元件像照片上所示,好像爆掉了,只是小弟不知這是什麼東西,只知道板子上這元件旁有標示NTC,所以想向論壇裡各位大大求助,請問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嗎??

网友:
熱敏電阻:指的是對溫度變化很敏感的電阻。
NTC是負溫度係數:當溫度上升,電阻值下降,即電阻值與溫度成反比。
主要應用範圍:
1.溫度控制:如變頻冷氣機的壓縮機轉速控制。
2.溫度監測:電子式溫度計等。
3.溫度補償:有些電子元件特性易受溫度影響,可用熱敏電阻補償其變化。

网友:
這應該可以用 NTC-7D15 代替

网友:
真的用 NTC 就悲劇了

板上 用 ICL-07 5R00M   7W 5 歐姆 水泥電阻

以下是 ICL-05 5R00M   (  ICL-05 5R00M   最常見於 LG42 TV  POWER  PCB印  TH101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https://dartelektronik.eu/icl05_5r00msmt-15672i

至於 PCB 印 NTC 是   設計上想用NTC 但其撐不住這個持續熱量...於是直接用 7W 5 歐姆 水泥電阻

你用 7W 5 歐姆 水泥電阻 立式  就是了

----------------

另外 板上 ICL-07 5R00M  爆成那樣
單只是更換不會好  一定會再爆
後斷電路零件 一定有短路發生  要再查查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助。小弟跑了一下電路發現這顆元件是並聯在繼電器共點(AC220V)跟長開接點(供應電源至四腳橋式整流的交流驅動的那端)的兩端,請問這樣當接點接上,此元件不就被短路掉了嗎?那此元件的作用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助。小弟跑了一下電路發現這顆元件是並聯在繼電器共點(AC220V)跟長開接點(供應電源至四腳 ...

水泥電阻緩和(限制瞬時)激烈充電電流 ,
繼電器延時小段(數秒)時間後 接合旁通水泥電阻 (水泥電阻休息去)
該持續電流就由繼電器負責

你注意查察 繼電器控制端 或接合點 是不是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