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2J 筆電,營目不會亮,電源燈 會一直重複開關,開關

楼主(2017-12-02):
這台筆電是跟痞友用酷幣標到的,問題就是,它會一直重啟

如果只有測紅框內這個地方,把後面拆開,是正常的,不會重啟

這個筆電都沒有編號,所以有些東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電容,
接下來就開始亂測了,我拿著 學姐賣的ESR表,可以在線測的,量SMD電容,測出的數值有 0.022~0.015,也有負的, -0.03,頭大了,不就要全拆下了,

我有下載
ASUS K42JV,應該是電路圖,但是感覺,這兩種型號,好不通用吧,
光那個 RT8202A ,就不一樣了,
ASUS K42J 是 RT8206A , IC編號有差,線路能不能通用,
光這個短路的問題,就有的玩了,

网友A:
先拿掉硬碟,並確定記憶體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掉硬碟,並確定記憶體是好的!

我標的時候,就沒有那兩樣了,

网友:
您好:
1.看待機電流多少!
2.跑至多少又重開!
3.3V ,5V 有電 ?

网友:
先不要那麼早下結論吧,先按照上機時序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標的時候,就沒有那兩樣了,

所以你有沒有裝記憶體?這台沒裝記憶體,也會,開機會亮燈,過幾秒又關又開又關又開

楼主:
馬上來去來下標記憶體,裝上記憶體,就不會重啟了

按關機,就是關機了,

拆下拆來清清灰塵,再裝回,看看是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有沒有裝記憶體?這台沒裝記憶體,也會,開機會亮燈,過幾秒又關又開又關又開 ...

目前裝上記憶體了,不會重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裝上記憶體了,不會重啟了,

大大....裝記憶體是基本要件啊......我想說你應該知道

獅子魚大有放點位圖,http://bbs.pigoo.com/thread-65733-1-1.html

一步一步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裝記憶體是基本要件啊......我想說你應該知道

獅子魚大有放點位圖,http://bbs.pigoo.com ...

修筆電,這是第一台,
只是點位圖,沒有這一台的型號,
感謝你n_116|

楼主:
不開機,充電只用了 0.05A,這是要充多久了,

上電後,有畫面,5分鐘後,銅管的部份,會有50度(這溫度我不太能接受),風扇轉很快(非常吵),

看到顯卡是這個畫面了,我該放棄了,

楼主:
怎麼會有兩張一樣的,要怎麼把它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筆電,這是第一台,
只是點位圖,沒有這一台的型號,
感謝你

版號是?狂轉可能要刷BIOS試試。還有記憶體座上面綠色貼紙的也有一組

那個畫面有點像破圖,也像BIOS有問題,刷看看吧

50度不能接受?這算正常運轉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號是?狂轉可能要刷BIOS試試。還有記憶體座上面綠色貼紙的也有一組

那個畫面有點像破圖,也像BIOS有問 ...

他的點位圖,通常是只有一面嗎,有分反面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的點位圖,通常是只有一面嗎,有分反面嗎

當然有啊, TOP、BOTTOM 切換。有時候板子角度不好橋,也可以旋轉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有啊, TOP、BOTTOM 切換。有時候板子角度不好橋,也可以旋轉點位圖

感謝你,我第一次用這個軟體,我再練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號是?狂轉可能要刷BIOS試試。還有記憶體座上面綠色貼紙的也有一組

那個畫面有點像破圖,也像BIOS有問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K42JV

用它的BIOS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