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汽車電瓶充電方式是否正確?

楼主(2017-12-02):
大家好

我貨車上的電瓶GS 115E41R 12V 二手車商附的使用日期是103.06.29

就在上個月~不夠電無法啟動車輛~於是自己去電池行買了一顆新品 3400元 自己換上

舊品部分發現是電瓶液體有稍微低於下線

所以去了汽車百貨買了電瓶液來加~~ 未加水之前是8點多V

六個孔位加水過後測量為9V~~原則上我的想法是,使用年限那麻久了,電瓶又只有8V~9V

理應直接太除丟回收,但還是想抱著姑且一試並增加點經驗,看有無機會讓廢品變成備品

於是我想到加水後充電試試看~但第一次沒經驗也沒正確知識~心裡面也怕怕的特上來請教我的做法是否正確

有一位前輩贈送我 TAIHSAN POWER SUPPLY MODEL:304B

我把電壓轉到13.5V (我印象中好像車輛回充是13.8~14.5V都是正常值)

利用救車線來連接電瓶充電,這邊有幾個問題

1. 304B  左右兩個錶都是電壓,沒看電流的指示,當我轉動CURRENT的選扭時,電壓會上升

所以無法選擇A(電流),我的想法是不是應該右邊應為電流錶才對呢? 使用13.5V 1A 下去充

2.充電時 304B的外殼都會發燙,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情況

3.當我使用13.5V連接到電瓶時量測到的電壓會下降至12.78V

還請大家多多給予指正 謝謝大家n_109|

网友A:
這是 12V 110AH 的電池................

你可以用 14.7V 11A 充10個小時......

如果你用 2A 去充, 充個二天~三天吧!!!

网友:
用定電流下去充..............等電壓慢慢爬到 14.7V 就差不多充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 12V 110AH 的電池................

你可以用 13.8V 11A 充10個小時......

感謝大大的指導,受教了,要用11A
但這台沒得選擇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受教了,要用11A
但這台沒得選擇A^^

沒得選擇A 沒有關係......

要充很久而已......

你看電壓到14.7V就差不多充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得選擇A 沒有關係......

要充很久而已......

了解,感謝大大^^

网友B:
建議量一下CCA跟硫酸水比重
有可能電極已經重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量一下CCA跟硫酸水比重
有可能電極已經重傷了

感謝大大回覆

CCA 可能要去跟保養廠借他們的測量工具才有辦法檢測到

比重計 我有但是家裡太亂不知道放那去了n_081|

嗯~~若救不回來~~ 也是學習一下電瓶充電的正確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得選擇A 沒有關係......

要充很久而已......

我突然想到~可以用勾錶量測直流電的電流

目前數值是0.8~1.0再跳

所以這要充飽電是要兩三天對嗎? 謝謝大大

网友C:
1.電瓶之電解液,如果沒有意外喪(損)失時,在電解液位高度太低之際,只能添加蒸餾水,不能添加市售電瓶補充液,一般電瓶補充液含有稀硫酸成份,會使電解液比重太高腐蝕極板而受損,縮短壽限。
2.電瓶充電儘量使用優質的專用蓄電池充電機,好處是充電電壓及電流之數值大小易於控制,較不易發生充電電壓及電流調整得太低時,充不進去(充電不足),充電電壓及電流調整得太高時,又很容易過充或充電溫度太高,損及電瓶極板、隔板、玻璃絲附板等組件。
3.簡單的講,低速充電法,充電初期以十分之一的電容量充電,至充電末期後再縮減為其二分之一,一直到充滿電為止,即可完成充電作業。

「12V 110AH 的電池 用 14.7V 11A 充10個小時」

未必正確。

网友D:
CCA錶我是有,我有路過你家,幫你驗看看,

网友E:
用蒸餾水加入即可、電壓大於12v電壓即可、一般會充很久。如果電瓶要報廢、回收場可賣錢、只是不知現在價格好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電瓶之電解液,如果沒有意外喪(損)失時,在電解液位高度太低之際,只能添加蒸餾水,不能添加市售電瓶補充 ...

市售電瓶補充液,一般電瓶補充液含有稀硫酸成份,會使電解液比重太高腐蝕極板而受損,縮短壽限。

之前好奇心下
買過一下大賣場和家庭五金店內賣的電瓶補充液
用 (比重計+ 酸鹼測試計)一量
發現就只是中性的水n_165|
它外包裝還寫的很神奇 "強效電瓶補充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電瓶之電解液,如果沒有意外喪(損)失時,在電解液位高度太低之際,只能添加蒸餾水,不能添加市售電瓶補充 ...

感謝大大 詳細的說明~~

网友G:
台中小賴 大
鉛酸電池是不能夠深度(過度)放電包括新電池
如不立即充電,幾乎不能救回,運氣不好電壓會降一格(受損)。
運氣好救回,容量(CCA)會衰減1/2只空有電壓,備載不足隨時間遞減。
曾有遇到3組每組4顆,每顆210H52(每顆破萬元)串並接,可能是我遇到最大顆的使用不到三個月,各用24V充電器24小時充電。
其中一組確定4顆壓降到10V以下,充電器掛掉http://bbs.pigoo.com/thread-66134-1-1.html
嘗試用救急應變用另一組充電器拉線充電同時充8顆,一星期後三顆電壓回復正常,另一顆壓降至11V上下(充電中測試)。
此組異常四顆個別量測容量約900A以下(可發動發電機), 另二組8顆正常個別測量容量大約上下1600A
這樣12顆比對就可知過度放電壽命容量衰減。

消耗電力較大車種,例如升降機.夜間照明.空調.音響....等,長時不使用前先關閉不需要電力發動使電池呈飽和狀態在關機熄火,缺點用油換取電瓶電力(好壞方式自行取捨(成本))。
如有車庫最好,可外在充電。(吃電與購買充電器換取電瓶電力,好壞自行取捨(成本))。
對了鉛酸電池本身也會自我放電,所以平常還是要吃飽沒事幹。
以上要用車會比發不動好。

鉛酸電池液面不足才需要補水(蒸餾水),其他都不行,除非傾倒溢出,哪就需要調了,這時比重計就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A錶我是有,我有路過你家,幫你驗看看,

果然是專業的~~工具就是齊全~~

改天有機會到WISH家~上課的話~~再拜託大大順便帶錶

驗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蒸餾水加入即可、電壓大於12v電壓即可、一般會充很久。如果電瓶要報廢、回收場可賣錢、只是不知現在價格 ...

蒸餾水~~身邊不知道那邊買得到呢?  泰山純水那種算是嗎?

今天從下午四點充到九點多~ 目前機器跳掉了~~POWER 燈已經不亮

不知道會不會是過熱? 還是怎麻了~~明天再開機看看

果然要還是要用電瓶充電專用機才正確^^  回收廠目前價格好像也是10多塊

這顆好像是27KG~~可能可以賣200~300元 ^^~~

所以若在汽車保養廠更換電持下來後~~廢品若客人沒帶走(一般較少人會帶走)

這點錢就是保養場額外的收入源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售電瓶補充液,一般電瓶補充液含有稀硫酸成份,會使電解液比重太高腐蝕極板而受損,縮短壽限。

之前好 ...

大大你沒有講~~~ 還真不知道

爾後有機會我也用比重計量看看 電瓶補充液

楼主:
引用 网友G:
鉛酸電池是不能夠深度(過度)放電包括新電池。
如不立即充電,幾乎不能救回,運氣不好電壓會降一格(受損)。

感謝大大 經驗分享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市售電瓶補充液,一般電瓶補充液含有稀硫酸成份,會使電解液比重太高腐蝕極板而受損,縮短壽限。

之前好 ...

1.即使能確認是中性水,也不知道水質(礦物質含量)如何,個人是不會使用這種水添加入蓄電池的。
2.樓主所po的這一種電瓶補充液,網拍有人在拍賣,依物品說明應該是加了稀硫酸的電解液無誤,因為網拍有說明不可食用,誤食要就醫。
3.深循環鉛酸蓄電池,可以容許較深度的放電。

网友G:
台中小賴 大
這個是搜尋到的,你參考看看?
大大的應該是畫面右邊電流表換成電壓錶(錯誤),內部有無問題就不知了,還是如下同一顆?
http://bbs.pigoo.com/thread-48934-1-1.html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到~可以用勾錶量測直流電的電流
目前數值是0.8~1.0再跳

電池充到愈後面,電壓愈接近時,充電電流會愈小,充電速度愈慢...
因你是設13.5V, 充電時電壓降到12.8V, 快充飽愈接近13.5V時,充電電流會愈小....
所以....就給它充1-3天.....  要注意電瓶會不會發熱,快到13.2~13.5V時也可停止充電,

因你這顆電池電壓曾降到8-9V,有可能已掛點,掛點的電池又一直充電會過熱..
你設13.5V算OK,若充到13.5V電池卻發熱,這顆電瓶應該就已經不行了!
但就算可充到13.5V,且沒過熱,也不代表有足夠容量!  但至少有機會可試看看!

測量電池容量的儀器很貴....
可買個 顯示電壓的USB車充,  在車上看久就電壓變化就知道電池是否快沒電。

比方說,引擎發動後, 電壓13.8V
開大燈,電壓會減少0.3V左右, 開冷氣時電壓降更多,
怠速時散熱風扇運轉,電壓又降低0.6V左右...(現在天氣冷,汽車的電力負載較低)
若電池快沒電,用電高負載時電壓不到12V,就是電池容量不足了!

若看來電池沒掛點,就再把電瓶給它充飽一點,充電電壓可設到13.8~14.1V...

网友:
自動調整型充電機於充電末了時,可以自動適量降低充電電流至充滿電,手動調整型充電機於充電末了時,必須手動適量降低充電電流至充滿電,不然易使電瓶產生過充或溫度太高而受損,手動調整型充電機的好處,在其額定電壓、電流容量範圍內,可以手動選定充電電壓、電流並向相對應容量的電瓶實施快速充電,能使完全沒有電的電瓶在1小時內就充滿電(或近滿電),類似110AH這種大容量的電瓶,通常就必須使用快速充電機,也是1小時內就可以充滿電(或近滿電)。
至於CCA錶的測試方式,結果究竟準不準確,相信很多人都會有親身體驗,不需贅述。

网友:
13.7v 是最終充電電壓 高了h不久就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餾水~~身邊不知道那邊買得到呢?  泰山純水那種算是嗎?

今天從下午四點充到九點多~ 目前機器跳掉了~~PO ...

RO水......這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中小賴 大
這個是搜尋到的,你參考看看?
大大的應該是畫面右邊電流表換成電壓錶(錯誤),內部有無問題就 ...

感謝大大協助搜尋,我也有看到這篇,所以應該是我這台錶有誤。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電池充到愈後面,電壓愈接近時,充電電流會愈小,充電速度愈慢...
因你是設13.5V, 充電時電壓降到12.8V, 快 ...

感謝大大詳細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