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各位先進這棵三隻腳的電容器

楼主(2017-12-02):
請教各位先進這棵三隻腳的電容器其中的NC腳的功用
這是在回收場拆的電容看它有別一般電解電容
所以特別拆下來
發問地方如有錯誤還請包涵(第一次在論壇發文)

网友:
根據peter 180所提供的資料:
Since NC terminal is not insulated, it should be mounted at a position electronically independent from all other parts of the circuit.
翻譯大意是 : NC端子腳並非是絕緣的,它應該要被安裝在電性獨立的位置上,獨立於電路上所有的其它元件。

個人推測NC端子腳僅作為加強固定之用,以上供參,如有錯誤請版上大大指教。

网友:
3#  +1   NC端子腳僅作為加強固定之用

長得高大威猛  需要下盤穩固

楼主:
感謝兩位的解答

网友:
NC = Not Connected

這在電路跟電子元件上很常見.......

這應該是加強固定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