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錯了什麼??

楼主(2017-12-03):
本來顯示正常,只是偏光膜的問題(如圖)想說來發篇更換偏光膜成功的文。誰知計劃趕不上變化,結果變這樣~請問各位前輩,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楼主:
這樣是我把面板壓壞了嗎?

网友:
壞了~軟排出包了~

网友:
就拆面板的時候傷到了面板,傷到那裡...大多是前輩說的軟排
有時一個不小心的小動作,勾到..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但軟排或機板上的接合
就是已傷到了,
這是拆面板最大的風險
尤其是老機器,因為用久了,很多地方其實都開始老化,
貼合賿也是一樣,變得更容易脫膠

楼主:
請問沒救了嗎?(╯﹏╰)

网友:
大家發現這種違反版規的標題時,第一時間應該是請他改過來,而不是回答他的問題,因為不改過來還是要進回收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