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變壓器的替代性

楼主(2017-12-03):
手邊有一台補蚊達人,因為整天開著的關係,變壓器已經掛了
經量測此12v 0.5A (6W)變壓器無輸出

請問如果購買一般比較常見的12V 1A,接上去補蚊達人是否會燒掉?
我自己想法是1A只是最大輸出,如果捕蚊燈確定是6W,那12V1A應該也只會輸出0.5A,所以可以替代
不過不確定觀念是否正確(只要V數一樣,A可以大於或等於本來的變壓器,就可以替換?)

原本的0.5A變壓器

原本的0.5A變壓器

网友:
電壓一樣可以替換

网友:
可以,1A取代0.5,更耐用。

网友:
12V不變,A愈大愈好,當然價格會愈貴 !

网友:
變壓器拆開啊、可能只要換電容

网友:
對電子電路不熟還是不要動手,直接換12V/1A就OK了

网友:
我家這台舊型的都壞風扇,換了兩次…

网友A:
放心裝上吧 !

不過注意正負極 !

還有[補蚊達人] 本體是否有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裝上吧 !

不過注意正負極 !

感謝j大以來一直熱心地回覆
已經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