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些關於顯示器公版的疑問

楼主(2017-12-03):
我不是從事這行的,所以對顯示器公版有一堆疑問,希望有人能幫忙解惑:

1. 為什麼會有公版的存在?是誰釋出來的?為什麼要釋出來?又為什麼大家都採用呢?
2. 是否只有顯示器才有公版?如果是的話,為什麼呢?
3. 採用公版的主要理由是否是為了節省設計費用?否則,為何不自行設計呢?
4. 以前在CRT時代,應該沒有公版吧?

网友:
1. 為什麼會有公版的存在?是誰釋出來的?為什麼要釋出來?又為什麼大家都採用呢?
有錢賺當然就有人做
2. 是否只有顯示器才有公版?如果是的話,為什麼呢?
不是他才有大部份產品都有
3. 採用公版的主要理由是否是為了節省設計費用?否則,為何不自行設計呢?
當然是省錢就像台灣一堆電子代工一樣成本低
4. 以前在CRT時代,應該沒有公版吧?
用在電動玩具都是公板只是你沒接觸到吧

网友:
面板的規格是固定的標準......

只要符合這個標準就可以使用這片面板.
公版就是使用標準規格的一種東西而已.

就好像電視的AV端子一樣......符合AV端子的規格就可以正常在電視上顯示.....就這樣而已....

网友:
其實..
就是商業行為與商業商品
CRT也是有公版
講完

网友:
1. 為什麼會有公版的存在?是誰釋出來的?為什麼要釋出來?又為什麼大家都採用呢?
a.為了證明自己公司生產的小組件(IC,模組等)是能用的。在開發小組件時自然會做一些驗證小組件用的設計。
b.上述公司
c.對外證明自己公司產品正常,照這樣做能夠通運作。所以就把試驗用的資料公布出來。
d.不是大家要採用。是只要發問問題,質疑小組件製造商。他們自然會給你一套能用的設計...

2. 是否只有顯示器才有公版?如果是的話,為什麼呢?
不是,一堆公板。請搜尋"公板"。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chrome&ie=UTF-8

3. 採用公版的主要理由是否是為了節省設計費用?否則,為何不自行設計呢?
a.只要"發問一下就能得到設計"。幹嘛要自己研發設計?
b.那是提供擅長以 生產 or 採購 or 製造 or 販售 or 其他非研發類 能力的公司所長期使用。(請搜尋x連發顆x)
c.就算要自行設計第一版就大改風險極高,先行驗證使用時間會太長。
d.產品市場已成熟到不行,不會多花人力自行開發。

4. 以前在CRT時代,應該沒有公版吧?
...這我不清楚。

网友:
幾十年前原本電視(CRT)都是各廠商各做各的,後來有某家提出公板的概念,也就是設計出一套公板,然後各廠家指定某幾機型安裝,我想如果會員中有年紀較大的就會知道,當然這是為了節省成本的緣故,而且只限於低階機種。
顯卡的公板以前也是很多啊!公板幾乎是小廠在採用,眼尖的會員應該看過各小出的同型號顯卡都長的一模一樣,差別只有包裝及貼紙。
冷氣也有公板啊!我還看過變頻冷氣的公板咧!

楼主:
看了大家熱心的解說,我應該算是了解了,感謝各位!

另外,我有在網路上查了一下,想要查出公板的英文,只有查到有一人說英文是demo board。不知是否正確?